[照明] 日本小泉产业水银庭园灯,总重量达8千克!

楼主(2025-01-15):
The sellers description: ご覧頂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小泉産業 水銀庭園灯になります。 素人保管ですので、気にされる方や完璧をお求めの方のご購入はお控え頂きますようお願い申し上げます。 詳しくは画像でご確認ください。 ご縁がありましたら、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点灯しますが、こちらの照明器具のみだけでは立てて使えません。ポールまたは脚部や土台などの器具、またそれに替わる代用品が必要だと思います。 メーカー:小泉産業 品番:K-17 素材:フレーム/金属、シェード/ガラス製 ・定格電圧:100 V ・消費電力52 W ・ランプ電力40W ・周波数60Hz サイズ:(約) ・直径40cm ・高さ35cm ・コード長さ9m60cm 状態:点灯確認済みです。スマホカメラで点灯した状態で撮影すると、グリーン系に写っていますが、実際は真っ白な感じの白色系に点灯します。(画像④、⑤) 保管時の特に気になるようなキズや汚れはなく状態は良好なお品です。 ※素人計測になりますので多少の誤差はご了承ください。 ※撮影状況や光の当たり具合、ご覧になる端末やモニターなどにより画像と実物の色味や質感が多少異なって見える場合がございます。 ※配送中の破損が無い様に緩衝材等を用いて丁寧に梱包いたします。 ※発送時の梱包はリサイクル材を使わせて頂く場合がございます。

总重量8kg,0.75平方的电源线居然长9M??怪不得那么重!运费260多块钱!!

网友:
这个应该只是个灯头吧,应该还需要根灯杆把它立起来。

网友A:
怪不得竞争不过,价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怪不得竞争不过,价太高

就那也有人买,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

网友B:
卖家描述:非常感谢您的观看。这是小泉产业的水银庭院灯。由于是个人保管,如果您对物品有过度担心,或者追求完美,请不要购买。具体详情请查看图片。如果缘分到了,请多多关照。※虽然可以点亮,但仅靠这个照明器具本身无法立着使用,可能需要配备灯杆或者底座、基座等器具,或者相应的替代品。制造商:小泉产业,型号:K-17,材质:框架/金属,灯罩/玻璃材质。额定电压:100V,功率:52W,灯泡功率:40W,频率:60Hz。尺寸:(约)直径40cm,高35cm,电线长度9m60cm。状态:已确认可以点亮。用手机摄像头拍摄点亮状态时,看起来是绿色系,但实际上点亮后是纯白色系(见图④、⑤)。保存时没有特别明显的划痕或污渍,整体状况良好。※由于是个人测量,可能存在些许误差,请理解。※由于拍摄条件、光线角度以及您查看的终端或显示器等不同,图片与实物的颜色和质感可能会有少许差异。※为了防止运输过程中损坏,会使用缓冲材料等仔细包装。※发货时的包装可能会使用回收材料。

网友:
小日子的100V线是比220V的粗,毕竟要走大一点的电流

网友C:
这么重,都是玻璃做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卖家描述:非常感谢您的观看。这是小泉产业的水银庭院灯。由于是个人保管,如果您对物品有过度担心,或者追 ...

叙述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重,都是玻璃做的吧

100V 60Hz 40W水銀灯安定器(镇流器;100V的镇流器需要内置自耦升压变压器把二次电压升到220V才能点灯)➕电线比较重

网友:
重量足,用料扎实

网友:
如果缘分到了 请多多关照

网友D:
什么手机,白色的光,居然能拍成诡异的绿色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手机,白色的光,居然能拍成诡异的绿色来

汞灯光谱中绿色波段最强,手机相机CMOS传感器捕捉时,绿色信号最突出,所以拍出来最终成像偏绿。

楼主(2025-02-19):
战损…灯罩碎了,灯泡好的,1978年6月的

楼主:
通电效果图

网友E:
耐用的产品,但不是好商品。不符合大山寨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耐用的产品,但不是好商品。不符合大山寨标准。

有变频电源,全世界的民用电规格随便切换

网友:
国外的快递也一样暴力

顺便一问,这是啥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