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金灶d12茶具电磁炉维修 u3元件型号是三端稳压7805吗?

楼主(2025-01-15):
主板上这个u3元件型号是什么?是三端稳压7805吗?如图

网友:
去买把电烙铁焊下来看看比发个模糊图问坛友好。

网友:
对比相近原理图,猜测一下~!

网友:
看了半天愣是没看到U3在哪,右上角箭头太小了,高低你给芯片个特写吧

网友:
拆下来看一眼不就知道了

网友:
有这时间,拆下来看呗

网友A:
Q是三极管  U是集成块  U3看起来不像是7805封装  有可能是场效应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Q是三极管  U是集成块  U3看起来不像是7805封装  有可能是场效应管

见过这种7805

网友:
U3是图片中哪个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