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宏碁E1-432G忘了bios密码

楼主(2025-01-15):
十一年前买的Acer E1-432G-29574G50Dnkk,当时设置了只能从硬盘启动,把其它引导也都删了;
后来又改过了几次bios密码,等到近几年的时候已经把密码给忘了;
之前通过硬盘启动引导的方式,也成功把系统升级到了win10,也到没什么影响;
去年年底,静则思动准备给E1-432G升级下内存、硬盘和无线网卡;
内存条:海力士 8G 1600 低压1.35V *2=67元
无线网卡:BE200HMW WIFI7 =130元
硬盘:二手三星840EVO 120G =40元
硬盘支架:笔记本光驱位 9.5MM=6.9元
结果更换完成后,报找不到系统,换回原硬盘还是这个报错,此时还不知道是更换硬件导致系统自检通不过;
还以为更换硬盘的时候把硬盘线扯出问题来了,又买了根硬盘线;
硬盘线:宏基硬盘线8元+邮费8元=16元
更换之后还是不行,此时才意识到更换硬件导致的,必须得进bios才行了;
之后开始在网上找解bios锁的方法,试了扣纽扣电池、bios-pw.org以及找官方售后等方式都不行;
一度已经放弃了,把该退的退了,还好有退货保,把损失降到了最低;
同时也在海鲜市场寻求帮助,问了几个不是失败退款,就是建议用编辑器;
最终下单编辑器,带免拆夹的,又发现直接有现成的芯片卖的;
编辑器:CH341A+免拆夹      =28元
芯片:代烧录原厂程序芯片     =20元
此时海鲜市场有位大佬说他有超级密码,他有把握解开,好吧,发代码、下单付款,结果解开了~~~
我还是按照我的步骤,开视频,录显示屏提示代码,录输入键盘按键,回车,结果重启了~~~
什么情况,不是应该进bios或者报密码错误么,怎么重启了?再次开机按f2,好吧,进来了~~~
那现在怎么整?编辑器~~芯片~~只能说抱歉了~~~
PS:再买个海力士8G的内存条吧,其它就算了~
截至当前,能进bios,还没有更换上固体硬盘(原硬盘已经拆了),但正常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最后算下,本次动的代价115.18元,而宏碁E1-432G现在二手市场也就150-200左右~
海力士8G内存条32.28元
宏基硬盘线16元
光驱位硬盘支架6.9元
BIOS密码清除20元
三星120G固体40元

网友:
以前设置开机密码,在BIOS里,

网友:
体现了生命的意义在于折腾

网友:
刷个BIOS应该花不了这么多钱吧

网友A:
文字一大堆,没说到重点,划重点说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文字一大堆,没说到重点,划重点说才对。

所以这点小事花了一百多是应该的...

二○二五年一月十五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以这点小事花了一百多是应该的...

人家还得了。
yl90        + 10        認真發帖
受表演了
一个认真发贴,一个认真表扬。

网友:
所以有问题要先求解最简单最省钱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还得了。
yl90        + 10        認真發帖
受表演了

这是好事啊...

二○二五年一月十五日

网友:
还是付出了,但也享受了整个过程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网友:
问题能够解决就值得了

网友C:
我知道宏碁4750/4752 e1-471 板子的内存槽下面都是有几个贴片电容大的空位,一个是清除CMOS数据的,一个是清除密码的,也有可能是一个jumper。用金属物品在电脑关机且CMOS有电的情况下短路几秒钟就可以清除。
至于说e1-472我是真的没玩过,宏碁为了减轻重量减轻成本大大的缩水了笔记本电脑里面的配件
(3 和 7 的唯一区别是3系列是赛扬,7系列一般都是奔腾 i3 i5 i7)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宏碁4750/4752 e1-471 板子的内存槽下面都是有几个贴片电容大的空位,一个是清除CMOS数据的,一个是 ...

没仔细看;现在这些资料也很难查了,之前的很多网站都关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