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西门子洗衣机IQ300桶不转拆机维修

楼主(2025-01-15):
搬家买洗衣机时人们推荐西门子滚筒,家里原来都是用小天鹅,于是听人劝买西门子IQ300用时五年,在阳台日晒洗衣一切正常,这天洗衣时突然停止工作,隐隐有糊味感觉坏了,面板出现圆圈+锁标志,门也打不开,于是扣开右下角扣板,用力拉出解锁线开门拿出衣服,再试能进水但机器不转,打到脱水档,十分钟立马变2分,经查询认为是电机坏或者驱动板坏。但电机耐用一般不会坏,驱动板坏是西门子通病,于是买相应驱动板花60元,到货后马上拆机,后挡板拆开后一顿拆,板子长得明显不一样,结果是把电脑版拆出来了,问商家说驱动板在另一面,驱动板好拆但比较挡手不易操作,耐心加细心,驱动板拆下换上好板,重新把电脑板也装好,固定线束,洗衣机工作有震动必须固定好,通电通水试机,一切正常,复活成功,坏了时儿子坦言修不上他买个小米洗衣机,这下网红小米双桶用不成了,自己搞定成就感比找人修多一些,混数码论坛的肯定是必备技能吧!提前祝各位大佬春节吉祥!

后面全是梅花螺丝

注意左下黑色是电脑板非驱动板

电脑板样子

驱动板外壳

驱动板样子

修复完成!小米双桶梦破灭!

网友:
可以可以
洗衣机也会修

网友:
用5年了还比较新,我的也是西门子滚筒的,学习了

网友:
里面挺干净的。

网友:
西门子也不过如此

网友:
挺新的啊,要是国货怕是已经开始生锈了吧?

二○二五年一月十五日

网友:
后面可以折腾驱动板了整好了备用

网友:
看来电脑驱动板控制的故障率高,我1998年的机械控制的西门子滚筒洗衣机到现在依然很好用,只是在2017年换了一次门开关!

网友:
俺的小天鹅二十年了吧,老婆洁癖,天天满负荷洗衣服没出过问题.

网友:
这动手能力!!

网友:
我家的已经拆不开了,锈死了,没坏过,排水管开裂漏水,补漏一下继续用,以前的西门子质量可以的,15年了

网友:
我的三星滚桶16年了,换过一次排水泵,现在依然坚挺

网友:
我也把我家的滚筒拆了,发现桶居然是热熔的,气人。

网友:
最终换了驱动板修好了?

网友:
我家的拆了几次,主要是卡东西不排水。

网友:
我的西门子用了十二年了,刚过保时就坏过,自己动手拆修,拆开一看,内部溢水管接头卡簧没卡好,水管脱落,溢水直接淋到下面的主板上,没办法,死马当活马医,把主板拆下来用酒精泡一泡,再晒一晒,竟然好了,可是落下了风湿病,这几年每到梅雨季节就罢工,用电吹风把主板吹一吹就管两天,拆开看也没什么虚焊生锈什么的,找不到病根,就配个电吹风糊弄着用,秋冬季节就好,一到梅雨季毛病就犯。

网友:
我的一个洗衣机也坏了,老是卡在排水那一步。检查清理了排水泵过滤器也没用。而且一开机排水泵就嗡嗡的运行,也不知哪坏了。还换过水位检测器,也没好。

网友:
显示错误F3,百度搜了一下,说是水位检测故障,换了也没好。一到甩干就卡住,错误F3

网友:
排水是很顺畅的,水都排完了,就是排水泵老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