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研华610L工控机

楼主(2025-01-15):
外观

主板

母版

主板

南北桥

cmos 带管座

打开管座

E5700 CPU

pci显卡 GeForce fx5500

pci网卡 RTL8169

pci 串口卡

配件都弄不到 坏一个件 就得找厂家 这就是垄断

网友:
都是 IAS 插槽 和 PCI 插槽?

网友:
看到了 ISA槽  真是古老啊

网友:
见过,话说这老货咋这么干净?

二○二五年一月十五日

网友:
这恐怕是在无尘室里面用的吧

网友:
以前单位也是工控机一大堆

网友:
这个机器还是挺不错的啊,,

网友:
bios芯片座是活的....

网友:
这CPU略有点年份

网友:
我原来单位里面工控机都是用的这个牌子

网友:
G41芯片组?DDR3内存?省掉的插槽是什么插槽?

网友A:
这么老的插槽,是现在的产品吗

网友B:
好奇这个底板可以插多块主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老的插槽,是现在的产品吗

是,许多工业上还在用,主打一个稳定。7*24*36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奇这个底板可以插多块主板吗?

不行,主板是唯一的,其他插槽都是扩展槽

网友:
这个就是工业用的吗

网友C:
听说过康柏电脑嘛!

网友:
够老的机子,估计已经是淘汰库里的常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说过康柏电脑嘛!

很早之前用过康柏486,也是类似这种结构的,主板也是插在类似插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