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18650充电器

楼主(2025-01-15):
三块五买了个18650充电器,今天到货了,先拆开看看
包装简陋,透明塑料袋包装
充电器背面有型号和参数,输出4.2v500ma
这种结构挺好,还可以给14500充电
电路板也很简单

网友:
楼下的回帖应该是:贵,电流小,垃圾筒的好东西。

网友A:
贵,电流小,垃圾筒的好东西
不如自制一个啊

网友B:
三块五,你是冤大头啊,我记得原价应该是2块多,券后0.01...

二○二五年一月十五日

网友:
还有管理芯片,,挺不错的呢,,

网友:
不如自己弄一个吧
这玩意看着就不靠谱啊

网友:
美国人惊呼,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网友:
换个4056芯片的小板改造一下~

网友:
竟然还有充电控制保护IC,震惊体。。。。

网友C:
这个我在淘宝秒杀里免费领取了一个,送的小红包不用白不用

网友:
建议自行改造一下,只利用其壳子和正负极接线柱:1.改为type-C接口;2.更换控制板,推荐TP5100。

网友:
外壳留着,重新改造一下

网友:
外壳可以用得上,哈哈哈。。。

网友:
有充电管理芯片算不错了,不过弹簧的电阻应该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块五,你是冤大头啊,我记得原价应该是2块多,券后0.01...

原价五块一,券后三块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贵,电流小,垃圾筒的好东西
不如自制一个啊

凑合可以用,自制的话一个好看的外壳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在淘宝秒杀里免费领取了一个,送的小红包不用白不用

那不错,给我的红包都是一块钱左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价五块一,券后三块五

冤大头啊...

二○二五年一月十五日

网友:
还是可以的,4055IC

网友:
我的是论坛送的,和这电路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