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解新游G600游戏手柄

楼主(2025-01-15):
以前买的一个新游G600游戏手柄,应该是库存货,看起来是新的,但是少了2.4G的接收器,只能用蓝牙连接。安卓系统使用正常,手机和电视盒子都好用。但是接PC有些按键是反着的,重新映射也没用,不知道是不是用蓝牙连接的原因,2.4G连接会不会正常?个人使用来说,做工还可以,手感也不错,重量也合适,表面是微磨砂,比纯光面要好一些。光面的夏天用手心出汗,容易打滑。现在主要用在机顶盒上玩游戏用。

网友:
里边还蛮复杂的呢

网友:
人工焊点一般,工人计件活导致质量参差不齐

网友A:
游戏手柄有带电机的,有啥用处?没看明白。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里面这样

网友:
好长时间不玩游戏了,看到这个就感觉一种亲切感

网友:
吸取了sony和ms的结合体

网友B:
看起来不错 楼主多少钱买的?

网友:
什么时候振动能用上Z轴马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不错 楼主多少钱买的?

某宝26元,卖家说是全新的,但是没有2.4G接收器

网友:
两个振动电机的偏心块不一样大呢,分强弱呗

网友:
去年我也买了几个手柄,也就十几二十多一个,接机顶盒玩些小游戏还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游戏手柄有带电机的,有啥用处?没看明白。

不玩游戏的人吗

网友:
我还是觉得xbox360手柄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游戏手柄有带电机的,有啥用处?没看明白。

哥们你认真的吗???用来震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玩游戏的人吗

也拆过游戏手柄,没见里边有电机的手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