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嘉立创自动布线提示PCB无效---已解决封装问题

楼主(2025-01-15):
如题,无法自动布线,找了大半天不知道哪里错误。封装看看又看,没看出哪里毛病,画了小图自动布线是通过的。

一个简单的1969图,用的1206封装电阻。

文件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tvH4stu7z0sUcwP5v3w5g 提取码:mydi
元件随意摆放的,看到没有重叠然后自动布线看看效果再调整宽度和位置,但是自动不了。

网友A:
虽然我不会画板,但你这布线都交叉连接了肯定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不会画板,但你这布线都交叉连接了肯定不对

网络线是可以交叉的哦,之前画过几个板子都可以,几个月没摸傻了,脑子不灵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不会画板,但你这布线都交叉连接了肯定不对

这不是PCB上的导线,是虚拟的...

二○二五年一月十五日

网友:
板框完整么

楼主:
是完整的,没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络线是可以交叉的哦,之前画过几个板子都可以,几个月没摸傻了,脑子不灵光了。 ...

哦,那就不懂了

网友B:
U2  U3 是摆设吗? 不过我也不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完整的,没调整。

这是浏览器还是客户端,浏览器的话打开F12看下控制台有没有报错信息
标准版都不怎么维护了,还是早点转专业版吧,除了没有仿真功能比标准版好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2  U3 是摆设吗? 不过我也不懂

是5W 0.47Ω电阻,封装代入的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U2  U3 是摆设吗? 不过我也不懂

这俩明显只有丝印...

二○二五年一月十五日

网友:
没有遇到此类问题,也许是因为少用自动布线吧

网友D:
两个元件缺少封装  我这边用专业版导入 转PBC 报错的

改了后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浏览器还是客户端,浏览器的话打开F12看下控制台有没有报错信息
标准版都不怎么维护了,还是早点转专 ...

用的最新版本。看来不能偷懒了,老实自己布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元件缺少封装  我这边用专业版导入 转PBC 报错的

改了后就可以了

Q1,Q2更改了封装还是不行,我试试下载专业版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两个元件缺少封装  我这边用专业版导入 转PBC 报错的

改了后就可以了

这不把他的版整个改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不把他的版整个改了吗

我大概的改的看看什么情况的   封装可以根据自己需要 在原理图上更改 再生成PBC 主要是线路要跑通  又不走仿真 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元件缺少封装  我这边用专业版导入 转PBC 报错的

改了后就可以了

还真是,专业版提示全部封装都是错的,封装我是在嘉立创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把他的版整个改了吗

这个问题不大,不影响。主要是找出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嘉立创在线找各种封装、3D模型可方便了,我前天晚上刚下单了个,在某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