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ML2420 MPPT 装上电感测试效率,温升,手机APP参数只能到17问题测试

楼主(2025-01-15):
ML2420 MPPT 装上电感测试效率,温升,手机APP参数只能到17V问题测试。并且发现这个MPPT控制器只能降压模式工作。太阳能输入电压必须大于蓄电池电压。

  ~~效率还可以。
另外这个MPPT控制器只能降压模式工作。太阳能输入电压必须大于蓄电池电压。

我一直以为是自动升压降压呢!!!!搞了半天只有降压

~~温升情况如上图

楼主:
这个坛友的问题,我也是一样,设置最大只能到17V,现在终于搞清楚了,是那个参数乘以2

楼主:
另外在这里问一下,那个外置温度传感器,有大佬能推荐一下吗?

网友:
一般都是降压增流吧

网友:
不错,看来小功率板子散热片不需要很大

网友:
比较高端了

网友:
架设太阳能设备到底能不能有收益

网友:
会不会有人仿做呢

网友:
看起来还是需要加装散热片才行

网友:
指示灯做的不错。

网友:
X2电压早就大佬就说过了,测试电池口最高支持多少V电池充电看看你。

网友:
有温度的那个管子说明是高速二极管,除非用成本高不少的低阻场管代替,也就是使用同步整流技术,才能把这点热量省下来

网友A:
我大概测试了一下用30a80uh电感,输出电流大概到13a左右,用热成像扫了一下散热片上的管都不是很热温度高的在电感大概能到60多度

网友:
来晚了光看你们玩了,有没有屯的多的朋友分我一块,我试试能不能做个屏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大概测试了一下用30a80uh电感,输出电流大概到13a左右,用热成像扫了一下散热片上的管都不是很热温度高的 ...

磁环电感如果是密绕的话,没办法区分是铁硅铝磁芯发热厉害还是多股漆包线铜损发热厉害

网友B:
app 的24 v 怎么调出的,,旧版的设置需要管理员密码, 新版的可以设置,但是设置显示成功,但还是无效的,默认 还是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p 的24 v 怎么调出的,,旧版的设置需要管理员密码, 新版的可以设置,但是设置显示成功,但还是无效的, ...

没有特殊的设置啊,点击那个参数,选到24就是24了,你的还是12,应该是参数没有写入到下位机里面去,软件设置后会校验参数,发现下位机还是12,就会显示到软件上,你可以用电脑上位机软件设置试试看,看看能不能写入到下位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