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山拆解:无品牌充电宝,冒烟烤熟TP4366螃蟹一片,喜提电芯及线头

楼主(2025-01-15):
如题,没有标识品牌(只写了英文的POWER BANK)的充电宝一个,接口倒是很丰富——输出两个USB-A及MICRO USB与TYPE-C、LIGHTENING,输入有一个USB-A舌片及MICRO USB与TYPE-C。还带有两个LED灯珠,可以长按开关键进行亮灯。

充电可以显示进度,不过是四个LED点亮的25、50、75及100,而且待机及输出的时候50这个灯常亮。

前几天某晚睡觉前说想放好,改天再拆(因为LIGHTENING 的输出头没有工作,其余都是正常),突然就看见有淡淡的蓝烟冒出来,而且有轻微的焦糊味。。。
担心过度发热起火,赶紧拖鞋下楼使劲往地上连摔两下,心想着至少不在家里起火燃烧爆炸。
然后顺利摔得砸开了壳,也不再冒烟。

PCB主板个头中等大小,电芯是两片5000mAh的SAIL 105570并联。

多个输出口并联形式接到PCB板上的输出端(标示很清晰)。

USB-A舌片则连到输入端,有一段的连接负极的漆包线脱落,推测是这个脱落的线头碰到主板的某些元件,导致IC冒烟、烧毁,幸好没有引发电池发热起火。
趁着拆开了,就用剪刀将电池接线切断。

隔天在家里打扫卫生,拖地时捡到烤熟、烧毁脱落的螃蟹(IC),型号——TPOWER的TP4366E。

暂时没有修复的计划和想法,电芯可以利用,

大家建议下如何用上拆出来的件

自己感觉——那堆线头及充电宝外壳可以再利用,主要还是主板没有TP4366的备件可更换(自己也没有焊这种贴片IC的经验)。
如果还想继续作为充电宝,也许放块真百分比显示的MICRO USB口的老板子进去凑数(手上没有TYPE C的板子哈)。

最近也把怀孕的ROMOSS SENSE 6+(PH80 PRO)的两片10000mAh软包更换成了6个松下浅绿色18650电芯(据说是3400mAh一只,就算有点损耗,总容量应该也至少过万吧,改时间发这个的帖子),
亦有另外一个两片445570(2940mAh一片)并联的袖珍充电宝(改天再发拆这个小家伙的),目前对充电宝好像也没有特别要求了,
倒是去淘了只边角轻微漏液晶的UT60B(自己一个VC9804乱跳暂时没法工作,有空也捯饬捯饬看看)。

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
扔了最省心

二○二五年一月十五日

网友A:
立创商城今天有活动,你这个TP4366可以领16-15品牌券撸,1块多包邮撸上几十片,或者搭配该品牌下其他东西一起凑单撸:
https://item.szlcsc.com/354922.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立创商城今天有活动,你这个TP4366可以领16-15品牌券撸,1块多包邮撸上几十片,或者搭配该品牌下其他东西一 ...

具体见这个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234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见这个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2347-1-1.html

多谢多谢提醒,抽空去看看如何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提醒,抽空去看看如何弄

红包雨的券今天过期哦,先去把券领了晚上下单用掉

网友B:
前两天刚换了一个,这玩意充放电只有1A,看了下和FM5324GA兼容,IC和电感一块换了,充放电2A,勉强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刚换了一个,这玩意充放电只有1A,看了下和FM5324GA兼容,IC和电感一块换了,充放电2A,勉强能用 ...

充放电2A,可以,不算太小,没快充也可以。

网友:
还修它作甚,一个不小心又冒烟的

网友:
如果电芯还是好的话就网购一个充电宝主板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个差不多的主板换上

网友C:
山寨充电宝,用着不安全。

网友:
我的小米10400接6伏500毫安小电珠白炽灯,秒烧3片BQ24195路径管理升压芯片。还有几片HotChip三合一芯片坏掉。SY7066充电宝升压芯片耐用,可惜没厂家做长按5秒2小时空载输出,给蓝牙耳机充不进,单片机小电流切断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山寨充电宝,用着不安全。

所以我打算换块大小差不多的板子(手头上只有MICRO USB带两口输出的,开孔位置差不多,改动应该很小,输出口无所谓了,应急用而已,不赶时间),不吃这只烤熟的螃蟹了。。。

网友:
羽博有一款类似的充电宝,也不好,放着不用跑电,被我拆了电池

网友:
电子垃圾,好像没啥用

网友:
垃圾主板配了一个好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