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问问这款天翼网关悦me的网速

楼主(2025-01-15):
家里装了电信1580的宽带,签约200兆
送的网关 悦me

最近装修,宽带移到了弱电箱,这个猫有4个口,一个是IPTV

但是我忘了哪个口定义

现在接1号口,下面连菊花的 BE3 pro

在路由器边上测网速

可是下了楼,就在路由器下方 网速惨不忍睹

我把菊花的2.4G和5G信号分开,也是隔墙很差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1,不知道这个网关四个接口定义

从上往下数1号是千兆口
                 2号是百兆口?
                 3号好像也是百兆口?
                 4号是IPTV?

如果是的话,我买个千兆交换机,把千兆口拓展出来,
然后每层都装一个菊花路由器是不是可以

当然,有的兄弟说你不如交换机+ap面板,

呵呵,是的,可是价钱贵呀,而且买的菊花路由器也不给退了

网友A:
你这都能跑慢了还纠结网口干啥?
为毛非要买菊花的?
1580一年,太贵...

二○二五年一月十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都能跑慢了还纠结网口干啥?
为毛非要买菊花的?
1580一年,太贵...

小区移动+5元/月就能用200兆宽带
我们这里没资源,只有电信的
嘿嘿,菊花的吹牛确实厉害
路由器信号真不咋滴,客服还教我放到空旷的地方试
我去停车场试么

网友:
路由器连接速度越搞,距离越短,这是大势所趋。

我有个菊花AX3移动送的,传输距离明显不如我的K2P,其实这两个都能覆盖我的千兆宽带需求,为什么非要追求什么wifi6,wifi7的,实际使用无线设备有个1~200M足矣,电脑用有线,直接跑满带宽。

顺道说一下,我的移动宽带老便宜了,手机套餐69元送的,+1元送副卡。

网友:
Q3:悦me网关的硬件特色?
A:悦me网关采用稳定的硬件:

l  采用双核/四核CPU,系统综合能力达1500 DMIPS以上;

l  采用不小于512MB的RAM,支持扩展至1GByte;

l  采用不小于128MB的Flash,支持扩展至1GByte;

l  可稳定高速支持下载、文件读写、预加载、网络加速;

l  支持FTTH 光纤接入,最大支持2.5Gbps的传输速率;

l  支持4个千兆以太网口,支持1Gbps的传输速率

l  支持WiFi发射功率调节,内置2x2波束成形智能天线

Q11:如何访问智能网关配置页面?提供哪些功能?
A:感谢您使用智能网关业务,首先请您确认您的设备使用有线或者无线wifi连接到智能网关,然后在WEB浏览器页面输入http://192.168.1.1,打开登录页面,输入默认用户名和密码(详见悦me网关底座标签)。基本功能包括:“首页面”、“我的存储”、“我的应用”、“系统状态”、“高级配置”、“常见问题”。

https://www.189.cn/sh/support/cycx/90207.html

网友:
还没手机热点快,我的手机热点都100M了。还没手机热点快,我的手机热点都100M了。

网友:
30弄个电信异地宽带,换个好点的路由,光猫拨号改为桥接,ap自己看看着买。

网友B:
电信一般家用的都是3号口IPTV,1号口千兆,不管5.8G还是2.4G混凝土墙的穿透都很差,需要网线到楼下后再扩展。
其次天线信号是和天线垂直的一个扇形圆环覆盖,而不是球体覆盖,正上方和下方都是真空地带,现在的路由器基本都有四根天线,2.4G2根,5G2根或者4根,组2MIMO或者4MIMO,你可以把2.4G穿透力较强的天线和地面平行,这样楼下的2.4G信号就会稍微强一点,天线的垂直90度方向对准人经常活动的房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信一般家用的都是3号口IPTV,1号口千兆,不管5.8G还是2.4G混凝土墙的穿透都很差,需要网线到楼下后再扩展 ...

RE:
奇怪了,我这里几乎所有运营商都是 LAN2是IPTV。

--

网友:
BTW:
全向天线,如果隔了墙信号差,调方向作用也会非常有限。

很多路由器厂商乱加功率,手机上看着信号强了,但是会让网络质量会更烂。
不如增加AP,桥接路由器,弱信号多覆盖。

对我来说WIFI 不是刚需,手机流量有几十G,十分够用。

网友:
我一般把无线路由器侧立着放,上下通气,比平放散热效果好,没感觉天线的方向对信号有什么影响啊

网友:
满足桥接需求最好吧,WIFI6是主流,带宽决定上限

网友:
路由器的参数设置对信号的影响也很大

网友:
在楼下加个路由器就行

网友:
玩过几天WiFi6
感觉没有优势,挂论坛积分出了、
现在还是用光猫路由WiFi一体机。

网友:
这个网关只能说是千兆口的

具体网速你测不出来:电脑硬盘读取速度也慢
实际上下载峰值80、100、120  m/s的(区别)感受不出来

网友:
可能或许你多虑了,不懂,可以致电客服啊,问问你这光猫网口是不是全部是千兆的,现在应该给全千兆的吧,不是的话,让他给你免费换掉,都出了这么多钱,给这种是不是太不够意思了。
若是全千兆的,你再买个路由器就行,不是就换光猫,咸鱼上40左右的多的去,可以上恩山论坛看看几个自己更换上海电信光猫的帖子。自己加交换机,没必要,费钱费电。

好奇的问问,现在的弱电箱是不是铁的,若是铁的,里面放WIFI路由器,信号不是出不来么?

网友:
区别确实蛮大的,影响信号的因素太多

网友:
网口接口定义可以根据网关面板指示灯判断,买个千兆路由器连接百兆接口就够用了,4g手机网速一般只能跑100Mbps~150Mbps,如果你用的是5g手机,那就再加一个千兆交换机扩展千兆口,千兆路由器接在千兆交换机下面,5g手机就可以跑满200Mb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信一般家用的都是3号口IPTV,1号口千兆,不管5.8G还是2.4G混凝土墙的穿透都很差,需要网线到楼下后再扩展 ...

嘿嘿,这次装修,让每个房间都通6类网线到弱电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