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购置超净工作台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2025-01-15):
超净工作台主要部件是不是过滤棉和风机?

顶部风机吸入空气过滤后再吹入工作台,可以避免有灰尘的空气进入柜子?

工作台的滤棉耗材多久需要换一次呢

网友:
买,然后看说明书...

二○二五年一月十五日

网友:
买个鱼缸 + 小米空气净化器,组合一下就是超净工作台了

网友A:
我觉得可以自己做一套,用N95口罩、风机、长臂橡胶手套、玻璃胶、负离子发生器.........

网友B:
看你的要求和用途了。如果是电子芯片行业,基本只对尘埃粒子有要求,但要求一般很高。顶上装的都是ULPA超滤,不是滤棉。如果是生物医药行业,则对尘埃粒子和微生物都有要求,看要求级别,有HEPA级别和超滤ULPA级别. 无论如何,洁净工作台都没有使用滤棉的。

网友:
拆硬盘吗?还是干别的?

网友C:
您是想修手表?

还是打开硬盘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是想修手表?

还是打开硬盘盖?

修硬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自己做一套,用N95口罩、风机、长臂橡胶手套、玻璃胶、负离子发生器......... ...

N95口罩出风量不够?

网友:
看是什么洁净级别,需要配高效过滤器,按换气次数折算的风量、风压选择风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N95口罩出风量不够?

一个肯定不够啊,可以多弄几个啊,或者用汽车的过虑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肯定不够啊,可以多弄几个啊,或者用汽车的过虑芯。

超净进风流量要多大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要求和用途了。如果是电子芯片行业,基本只对尘埃粒子有要求,但要求一般很高。顶上装的都是ULPA超滤 ...

超滤,过滤用的是什么?不是滤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要求和用途了。如果是电子芯片行业,基本只对尘埃粒子有要求,但要求一般很高。顶上装的都是ULPA超滤 ...

超滤用什么过滤空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滤用什么过滤空气?

高效过滤纸折叠成型,有的是玻纤纸,有的是特氟龙膜

网友:
买FFU自己搭一个

网友:
材质首选304,台面为网孔或四周网孔,顶部为离心风机+多层过滤器结构,或者用成品FF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