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86型扩展插座 带USB TYPEC

楼主(2025-01-15):
并夕夕上看到这玩意儿,随手就买了,价格便宜,当一玩具。插地线的不仅没有接线,而且还不是铜条。

网友A:
快充是指五福一安吗?

网友:
铜条看着挺唬人
充电模块敢不敢用呢?

网友:
小功率设备可用

网友:
铜条好评,充电还是算了吧

网友:
这种便宜货还是算了,烧了手机就不值了

网友:
插座和 usb 都只能小功率用用,那铜条接头都螺丝钉直接扭塑料壳上的,插大功率发热就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充是指五福一安吗?

相对诺基亚5v500ma算快充了

网友:
地线不重要,顶多打死人而已,反正中国有1400000000人

网友:
哎,涉及安全的东西不用买便宜货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适合酒店使用

网友:
居然带标的

网友:
一般小功率负载用用还可以。

网友:
小电器用用还行

网友:
好像有接地线吧?应该是拆接墙三插脚时把地线连接螺丝拧开了。
这个小功率用还可以。不过我不喜欢这样的转换扩展插,宁愿用接线拖板。

网友:
这还不如入一个20W的PD充电器

网友:
铜条看着挺唬人

网友:
铜条看着有点单薄

网友:
扩展,简单就变成多功能

网友:
充电模块也太省了,都没几个零件,高低压还挨得那么近,想想都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