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是个啥玩意,看着不像电位器啊

楼主(2025-01-15):
这几天有时间了,翻出上次的收音机换电位器,阻值量不到于是拆开看看,看来看去没看懂,感觉就是个无极开关,大家帮忙看看怎么替换这玩意

网友:
类似鼠标的滚轮编码器。

网友A:
让我试试动态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我试试动态图

妙,是在是妙啊!

网友:
这个是编码器,不是电位器

网友:
这个怎么调整音量,有级调整。

网友:
有可能就是个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我试试动态图

厉害

网友:
牛A...

二○二五年一月十五日

网友:
是编码器。然拆开了,把它清理干净,装回去一样可以用。

网友:
就是个编码器

网友:
编码器是吧

网友B:
网上也能买到这个配件。

网友:
带开关的可调电阻?

网友:
和波段开关差不多

网友:
3楼的解释太好了,非常生动形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也能买到这个配件。

一模一样带转轮的没有,只搜到鼠标用的滚轮编码器

网友:
这个是编码器,不是电位器,不是电阻值变化输出。

网友:
现在都可以发动图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