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威克士锂电钻充电器WA3713不充电故障

楼主(2025-01-15):
故障现象:充电绿灯电压不稳定的快眨,非任何一种列出的指示状态。

插上电池测量二次侧输出电压6.8v,光耦被动侧4.5v快速跳动,DK125电源芯片与二次侧整流二极管pcb周围有些高温发黑痕迹,好吧大概率热坏了。换DK125后,二次测电压6.8v,插上电池带上负载电压升高到12.4v,充电指示灯正常闪烁,充电功率正常修复成功。

总结:虽然DK125上有个u字散热片,但是依然且充过10次不到就热坏了,修好后换了更大的散热片加强。

经验参数:空载时候二次侧电压6.8v,接上电池带上负载升压到12.4v,如果大家遇到同样问题可以依照这个参数维修改装。

维修成本:5个DK125一共花了4.9,修好了价值50的充电器。

楼主:
这是加强电源芯片散热后的效果,在室温10度22w充电功率下的发热情况。

网友:
修好了厉害,也说明这充电器质量一般

网友:
在使用次数不多的情况下,芯片已经高温烧黑,也可能芯片体质不良,正常高温后应该有热保护的。

网友:
回去抽时间看看,是不是新购买的和这个一样。

网友:
这散热片加的可真不小

网友:
维修成本:5个DK125一共花了4.9,修好了价值50的充电器。5个才4.9,哪儿买的这么便宜的DK125集成电路?

网友:
设计问题,芯片应该远离变压器,四个oc引脚背面应该大面积覆铜并镀锡处理,顶上散热效果其实不好。

楼主:
DK125二次侧稳压芯片电路就是简单:

网友:
pcb质量可以说很差。

网友A:
二次侧整流二极管容易引起输出低且波动,芯片损坏引起输出低且不稳的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加强电源芯片散热后的效果,在室温10度22w充电功率下的发热情况。

是DK125的热成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次侧整流二极管容易引起输出低且波动,芯片损坏引起输出低且不稳的不多。 ...

这个芯片是二次侧稳压的,且稳压受到tl431与单片机同时控制。空载时输出6.8v通过7805给单片机供电,当检测到电池后就提高输出电压到12.4v通过一个mos开关开始充电,不明白这么设计的目的。

网友(2025-05-24):
看来开关芯片的发热不低啊!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