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堆威马 WIMA MKP-10电容 大神来鉴定真伪

楼主(2025-01-15):
电容TB上买的,只有一款是铁脚,其余都是铜脚。

大神们都说这货假的多,大神们先从外观来鉴定吧,后面用电桥测一遍

只有这款是铁脚

电桥测量对比见20楼

拆解帖: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3191-1-1.html

网友:
上电桥吧

网友:
做工一般般。

网友:
外观还可,应该不错,象真的

网友:
好像以前的边角没这么圆, 也可能是照片原因, 找个真品对照比较好.

网友:
感觉假的可能性大一些。印刷不是很精致。

网友:
这是要做功放的意思?????????????

网友A:
我这有块德国原产的,一颗威马都没看到

网友B:
多少钱一个,,以前玩过这种,,,我自己应该多是真的,,不过多是拆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一个,,以前玩过这种,,,我自己应该多是真的,,不过多是拆机的。 ...

1-3块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块德国原产的,一颗威马都没看到

这是功放?白色插座旁两红色个方形的是什么

网友:
铜脚正品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等电桥测试结果。

网友:
假的吧 做工比国产一线都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功放?白色插座旁两红色个方形的是什么

电源板,红色那是继电器。还有另外一块模拟板原产德国也是没看到威马的电容,反倒刚刚的电源板AC输入蓝色的是厦门产的电容,具体明天去看看。

网友:
期待电桥测量结果

网友:
我只买过二手的二,感觉威马的外壳都比较厚

网友:
没玩过高档的,不知道真假。

网友:
其实没什么好的

楼主:
今天用电桥测了其中的0.22uF,对比早先3.8元10个包邮的两种耐压相同,
体积不一样的0.22 630V CBB电容,结果ESR比小体积的CBB还大,
并且ESR还不一致相差悬殊,有两种型号的ESR相差悬殊,其他型号的都比较一致,这样看就是假的嘛。
没有真品作对比这样测的意义也不大

3种同容量的

先测威马 0.22uF的

再测小体积的CBB

z再测大体积的CBB

威马另外一个ERS相差大的型号0.047uF

测量对比结束,结果就是假的概率大呀!
后面接着拆解,探个究竟是真是假: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319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