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夏新V9看戏机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5-01-15):
在论坛跟着大神混了这么多年,技术日渐精湛,最近学习了维修电源/升压板块,感觉什么都能修了/拆,信心爆棚,感觉能一打十
这不把压箱底的视频播放机拿出来练手,老妈以前用的,突然不开机了,以前自己只会换总成,比如换电池,换屏幕啥的,元件级维修基本不会。

故障是突然不开机了,电池有电,放杂物柜几年了,今天翻出来

以前标配1节18650,自己加了一节拆机电池

没做啥容量/内阻匹配,直接并联几年了居然还是满电

拆屏幕

板子是真小啊

到处都是简配痕迹

芯片除了8205了解,其他一个不认识,只有看位置大概估计其作用

不上电,先从电源查起

第一步,开关模块貌似有问题,不管开机还是关机,引脚都是3456脚通,12脚不通。

先用万用表200ma挡短接开关,有电流,没开机但是有戏。用鳄鱼夹短接开关,成功开机。

总结:故障为开关模块故障,在加一个屏幕故障。
以前只是单子不开机,估计是杂物柜放太久,可能磕碰或者老化,导致屏幕也坏了。
所以电子产品放不得,有问题就要及时维修,很多会放坏的。
那今天这个维修是算是成功还是失败呢
……更新……
对显示器排线处理,还对底座酒精清洗,花屏依旧,处理后线条位置没有变化,说明屏确实坏了

网友:
能点亮就已经是半成功,再接再厉加油干,搞利索。

网友A:
把屏幕的排线重新插拔试试?

网友:
只能算有反应,离成功还有差距。

网友:
能点亮算部分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屏幕的排线重新插拔试试?

回头试试,屏幕不好修啊

网友:
电池几年了还是满电,关机电流很小啊。

网友:
1厉害!动手能力比较强了

网友B:
不开机拆屏干嘛?花屏这故障不知道是不是拆屏造成的?

网友:
屏幕一坏就没得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开机拆屏干嘛?花屏这故障不知道是不是拆屏造成的?

我也是说,螺丝拆完了,必须得先拆屏,才能拆主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说,螺丝拆完了,必须得先拆屏,才能拆主板

这设计有些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设计有些奇葩?

我认为算奇葩了,机子没有后盖,必须从前面拆,也就是屏幕

网友:
楼主工具还挺多的!

网友:
屏幕排线从新插拔试试

网友:
屏幕排线拔掉用无水酒精擦擦再装好试试

网友:
换屏幕有点肉疼了

网友:
失败是成功之母,你这也算又学习了一招,知识是无限的,学无止境,活到老学到老,好多维修经验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所以你看到家里的电气,就有想拆开看看的欲望。

网友:
全志F1C100A使多任务更平滑,应用程序加载速度更快,并且您触摸的任何内容都会立即响应。F1C100A可用在ELQFP128封装中,带有音频编解码器、CVBS输入
全志F1C100A参数:
CPU:ARM926EJ-S,16KB D-Cache/32KB I-Cache
VPU:
HD视频解码
高达1920x1080@30fps;支持H.264、H.263、Mpeg1/2/4等
HD视频编码
高达1280x720@30fps;支持MJPEG
DPU:CVBS输入,CVBS输出
LCD接口:CPU、RGB
支持扩频时钟
Audio:音频编解码器,数字音频接口
Memory:SDR/DDR1最高可达166MHz时钟频率的SDR
Peripherals:USB2.0 OTG,SD Card V2.0,SPI, TWI, RSB和UART
R-TP Controller:四线电阻TP接口,2 points
Boot Devices:SPI NAND Flash,SPI Nor Flash,SD Card,USB
Package:eLQFP128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说,螺丝拆完了,必须得先拆屏,才能拆主板

右边按键部分不是能拆掉吗?不过看屏线那么短应该真的是要从前面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