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一台HC-F1000L频率计

楼主(2025-01-15):
NANYAN  MODEL HC-F1000L MULTIFUNCTION COUNTER
南阳HC-F1000L型多功能计数器

这种频率计的10MHz基准振荡电路稳定性不佳。

补充内容 (2025-1-18 11:39):
后续在楼下不断补充中

网友:
测个时钟晶振看看

网友:
10MHz基准振荡电路稳定性不佳,换有源晶振是否会好些。

网友A:
不想用昂贵的现成恒温晶振,或是较贵的温补晶振,采用自制的恒温晶振,也算是一种努力。比较奇怪的是,感温的热敏电阻却远离晶振?

网友:
电路比较简单的频率计

网友:
经典的89c51啊

网友:
之前有台扔垃圾对了

网友B:
电路比较简单的频率计,解决了有的问题,一般使用马马虎虎。

网友:
看这个样式,有年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比较简单的频率计,解决了有的问题,一般使用马马虎虎。

改造方案:
花十元买一个二手的5V压控10.000MHz恒温石英晶体振荡器,在印刷电路板10MHz晶体振荡器旁将U7型号HD74HC04P的12脚与13脚接石英晶体振荡器之间切割断开使原石英晶体振荡器停止工作,并将V1功率管的E极断开或者拆除使原恒温加热功能也停止工作以节省电源功耗,在U7的13脚处串接容量0.1uf的瓷片电容到新的10MHz恒温石英晶体振荡器输出端,但不知原电源负载功率是否可以承受,原电源会受LED引影响稳定性,否则需外接另外一个电源。

网友:
这么专业的设备还不准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造方案:
花十元买一个二手的5V压控10.000MHz恒温石英晶体振荡器,在印刷电路板10MHz晶体振荡器旁将U7 ...

我买了一台二手HP8385A比较便宜,指标较好。买了一个退役天宝驯服钟,作为频率计的外接基准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一台二手HP8385A比较便宜,指标较好。买了一个退役天宝驯服钟,作为频率计的外接基准源。 ...

实测原机变压器交流输出9V交流工作电流约0.86A推算岀5V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端直流电流约1.5A,去除V1功率管后交流输出9V工作交流电流约0.68A推算岀5V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端直流电流约1.2A,并且得V1功率管约耗200mA电流。

改用五十四所的恒温晶振10.000MHZ后,实测刚开机在恒温晶振启动预热时变压器交流输出9V端交流工作电流约1.2A此时推算岀5V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端直流电流约2.16A,不会是LM7805三端稳压管负载过载启动保护了吧?好在约几十秒钟后交流输出9V端交流工作电流能下降到约0.76A此时似乎比原机更省电,但不知是否容易烧毁原机整流管或是LM7805三端稳压管,改制后实际使用时经常发现开机自检与显示异常,此时可按RESET键恢复正常即可这是电源供电功率不足所至,目前也是使用天宝驯服钟校对十分稳定只是可能是单片机计算问题尾数会自然一些位数规律缓慢跳动。

原机根据实测预热应该约60分钟以上才稳定,改制用五十四所的恒温晶振10.000MHZ后实测预热约2分钟后就可稳定了。

网友:
这个已经落后了

楼主:
要精度和性价比与实用

网友:
搜索鱼上合适的环形变压器 或R型变压器 体积小功率大,还有看看滤波电容容量还有多少。

楼主(2025-02-26):
这款是等精度的,理论上讲比非等精度我手上现有的胜利VC2000频率计和SOAR FC-882A频率计测量精度在100KHz以下精度至少提高多岀有三位数吧,目前我的环境条件尽然无法验证其精度道理能达到多少见:“频率计的这种基准频率校准精细调校是否可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2919663

网友:
内部真干净,单看做工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想用昂贵的现成恒温晶振,或是较贵的温补晶振,采用自制的恒温晶振,也算是一种努力。比较奇怪的是,感温 ...

哈哈哈,可能是考虑到布板不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