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7B+,17B MAX,天宇T21L更换蜂鸣器增大音量

楼主(2025-01-15):
这几个表蜂鸣音都比较小,其中福禄克17B  MAX声音最小。
蜂鸣音跟驱动信号频率关系很大,不同频率发出的音调不一样(安捷伦是德的有些手持表支持蜂鸣音频率调整)。
声音的大小还有两个重要因素,驱动频率和蜂鸣器频率要匹配才行。再有就是驱动信号电压高低。
很多表的蜂鸣音比较小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驱动信号频率和蜂鸣器谐振频率不匹配!
17B+  17B  MAX驱动频率大概2.85kHz,但是,所用蜂鸣器的频率大概2.5kHz左右,T21L驱动频率2.4-2.5kHz,但是,所用的蜂鸣器是一个2kHz的。
为了测试蜂鸣器,买了几十个各种各样的蜂鸣器。
福禄克17B始终没找到最合适的,最后用了一个频率2.731kHz,电压1.5V的,直径9mm的电磁式无源蜂鸣器,勉强凑合。声音大了一些,但是,声音不够脆,有点破音。
从17B上拆下来的蜂鸣器跟T21L的频率比较吻合,正好装在T21L上,为了进一步增大音量,后盖开孔,把蜂鸣器装在后盖上。声音变大很多,后遗症就是,断开表笔声音有一点延时。

总之,试验有一点成果,但是,还是没找到最佳方法。

网友:
大佬流弊,我明天也试试

网友:
手持大表一般用方形的呢,跟圆形有区别吗

网友:
手上也有几个蜂鸣器,抽空测测谐振频率。

网友:
把你名字改改,啥都会修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两个,忘了型号,连夜找出来了,明天开干

网友A:
1、你是怎样测试到既有蜂鸣器的谐振频率的?
      “17B+  17B  MAX驱动频率大概2.85kHz,但是,所用蜂鸣器的频率大概2.5kHz左右,T21L驱动频率2.4-2.5kHz,但是,所用的蜂鸣器是一个2kHz的”

2、t21l原装蜂鸣器是压电式还是电磁式?

3、蜂鸣器阻抗怎样选择?

既然改了,那就动作大点
1、t21l蜂鸣器的电源可以直接取手电LED的+(我记忆中手电的+极直接取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是怎样测试到既有蜂鸣器的谐振频率的?
      “17B+  17B  MAX驱动频率大概2.85kHz,但是,所用蜂 ...

用信号发生器测试蜂鸣器。如果用有源蜂鸣器的话,可以试试接LED上,现在大多数万用表这种圆柱体的蜂鸣器用电磁式的更常见。

网友:
不搞不搞,对我没什么用
外壳蜂鸣器直接开孔,里面贴上细网防止灰尘进入就行了

网友:
日本表的峰呜器盘面大一点尤其三和的表声音听起来更丰富包满,想要加大最好用台式表内的峰呜器效果更佳。台湾的表也类似。

网友B:
把那个蜂鸣器的塑料盖子剪掉,声音就大了,粗暴直接,我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那个蜂鸣器的塑料盖子剪掉,声音就大了,粗暴直接,我就是这样干的。 ...

简单好用好办法。

网友:
注意防尘网安装一个

网友(2025-03-18):
21l感觉打几个小孔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