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GT1030和650ti,哪个更好一些?

楼主(2025-01-15):
办公室柜子里找到两个显卡,不知道谁拆下来的。刚好实验室采集数据台式机上缺个显卡,i3-6300的U,这两个显卡应该都比核显强吧,哪个更好一些?

网友:
数据采集还是1030吧,功能够,功耗也低,650ti能耗比可能不太合算

网友A:
GT 1030好一点,功耗也更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GT 1030好一点,功耗也更低一点。

谢谢,明白了

网友:
百度科普一下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1030可以,亮机卡也不错

网友:
搭车问一下,在gpu天梯图上,排在下面的说明性能低,排在上面的说明性能高;那排在左边和排在右边,又什么不同?
比如上图,gt1030在gtx650ti上面,说明gt1030性能好;
那gt1030排在gtx560ti右边,这说明什么意思?

网友:
gt1030排在gtx560ti右边,这说明性能估计不出其右

网友:
还是要看核心频率和显存,有些缩得厉害

网友:
两个都拉胯

网友:
要买就买个好点的

网友:
1030吧,功能够,功耗也低,

网友:
据说1030能硬解4K视频。

网友:
你确定是i3-6300不是i3-6100?自己造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