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沁园饮水机不加热维修

楼主(2025-01-15):
省流版:温度保险坏了,直接换就行
楼上邻居家的饮水机不加热,这不刚刚叫我带吃饭的家伙去看看

开机能亮绿灯,通电的
开拆,里面非常简单,就不拍太多了,为大家省流,就这玩意卖一百多

加热室上面的两个温度保险,量就对了。

上面白色的那个KsD201/EC,这玩意到底是多少度的不懂,量到它是不通的

简单处理一下

装回去,测试ok

最后上设备试一下加热功率400+w,非常稳定,能停机保温0.8w。

家里有一样的情况的,来抄作业吧。

网友A:
上面那个应该是85℃温度开关,下面那个是90℃保险,保险跳了按一下中间那个按钮才能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个应该是85℃温度开关,下面那个是90℃保险,保险跳了按一下中间那个按钮才能复位 ...

大师懂的真多,我错了,那是个温度开关。

网友B:
那个加热内胆,没有任何保温措施,会导致水温散失很快,引起频繁加热导致费电,我自己的饮水机拆开后我缠了好几层保温材料,保温厚度足足有两公分,使得加热频率大大延长,一天至少省了一半电吧,不过你这个是邻居的,犯不着给他改造。

网友:
你是个好邻居

网友C:
邻居是美少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加热内胆,没有任何保温措施,会导致水温散失很快,引起频繁加热导致费电,我自己的饮水机拆开后我缠了 ...

是啊,没有保温材料包,这也是我想不明白的,你用的是什么包的?石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邻居是美少妇吗?

这个不能说太细,大部分家里都有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没有保温材料包,这也是我想不明白的,你用的是什么包的?石棉吗? ...

不可能用石棉,我用的就是废弃的泡沫包装袋,这个温度不高,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用石棉,我用的就是废弃的泡沫包装袋,这个温度不高,没事

有没有那种像热水器上面那样的,发泡的?这个没研究过,不知道有没有耐高温的,这个至少也有85度了

网友D:
其实,就是下面那个黑色的热保护跳了,按下去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就是下面那个黑色的热保护跳了,按下去就能用了

大师懂的真多,这次出问题是上面那个白色的

网友:
手艺不错,助人为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师懂的真多,这次出问题是上面那个白色的

大师不敢当的,我还没在这论坛发过维修贴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那种像热水器上面那样的,发泡的?这个没研究过,不知道有没有耐高温的,这个至少也有85度了 ...

没有,热水器上面的那种叫聚氨酯发泡填充胶,淘宝有售,但是这个需要模具,这种方式我也想过,但是太麻烦了,需要把整个内胆拆下来,找个牛皮纸或者薄铁皮包围一下,{(要把两个温控保险留出来),上下再封堵好,然后打发泡胶,等二十四小时后再拆开就可以了,如果有机会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师不敢当的,我还没在这论坛发过维修贴呢

发嘛,这水平超过我们好多了,我也是硬着头皮上的,很多不懂,很多第一次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热水器上面的那种叫聚氨酯发泡填充胶,淘宝有售,但是这个需要模具,这种方式我也想过,但是太麻烦 ...

我们也是讨论一下各种方法的可行性,我家里不用这种东西,全部是电磁炉,烧起来也就二十几秒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嘛,这水平超过我们好多了,我也是硬着头皮上的,很多不懂,很多第一次拆 ...

这论坛以前来得少,其他几个论坛如HAM论坛、中国业余无线电、家电维修、矿石收音机以及开盘机卡座论坛发过一些维修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热水器上面的那种叫聚氨酯发泡填充胶,淘宝有售,但是这个需要模具,这种方式我也想过,但是太麻烦 ...

费这劲干嘛?
就用包空调管的泡棉管就行,其实也是聚氨酯发泡材料。这个位置温度不高,聚氨酯顶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