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西数绿盘480GB固态硬盘有没有量产工具?

楼主(2025-01-15):
西数固态硬盘,短接电脑有响应,有没有闪迪的量产工具工具?芯片能拿下来另买个空主板焊上去吗?各位师傅推荐那款主板?

网友A:
SanDisk的量产工具根本没流出来过...

二○二五年一月十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nDisk的量产工具根本没流出来过...

SanDisk的颗粒用那款主板好一点?

网友:
闪迪基本上玩不了

网友:
你那玩意八成是闪迪带锁B3 B4  顶多拆了上SMI塞59XT2或者58XT开吧
不然就丢了

网友:
闪迪的有些闪存有锁,只有一些特别的固件可以开,假如是Bics2,3,4的话试试58XT

网友:
闪迪基本玩不转了

网友:
闪迪基本不敢碰。

网友:
别想了,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
SanDisk的颗粒用那款主板好一点?

网友:
Bics5 TLC,可以试试2259x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