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LCR-T4 测试仪测试JFET能鉴别真伪吗?

楼主(2025-01-15):
这两张图展示了简易晶体管测试仪对 N-JFET(N沟道结型场效应晶体管)的测试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该测试仪初步能测试以下 JFET 的参数:
1. 漏极电流(Id)与栅源电压(Vcs)的关系
图中显示了两组数据:
I=0.70mA@Vg=0.49V:表示当栅源电压Vgs为0.49V时,对应的漏极电流Id为0.70mA。这反映了 JFET 在特定栅源电压下的漏极电流大小,有助于了解其工作状态和特性。
I=0.00m.A@Vg=0.76V+:这里可能表示当栅源电压Vgs大于0.76V时,漏极电流Id近似为0m.A。这一信息对于确定 JFET 的夹断电压(VP)等参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夹断电压是指使漏极电流趋近于零的栅源电压值。
2.引脚功能标识
• 右侧图片中明确显示了“Pin1=D2=G3=S”,即标识了该JFET 的引脚功能,1号引脚为漏极(D),2号引脚为栅极(G),3号引脚为源极(S)。这对于正确连接和使用JFET 非常重要,确保在电路中能够准确地接入各个电极,从而进行有效的测试和应用。
综上所述,该简易晶体管测试仪能够测试 JFET 的漏极电流与栅源电压的对应关系,并且可以识别 JFET 的引脚功能,这些信息对于初步评估和使用JFET 具有重要意义,帮助用户了解 JFET 的基本电气特性和引脚连接方式

LCR-T4 测试仪专门用于测量电感(L)、电容(C)和电阻(R)等参数,其测量精度和功能比普通万用表更强大,更适合准确测量 JFET(如 2SK170- BL)各引脚间的电容值(Cgs、Cgd、Cds)。

这个说法靠谱吗?

然后,根据手册去对比,能鉴别JFET的真伪吗?
或者,前辈们指出如何正确鉴别真伪?
我也只有万用表,与LCR-T4 测试仪

网友:
高级,看不懂...

二○二五年一月十五日

网友A:
要用LCR-T4测量真伪器件那是不行滴,但可以得出几个参数对照官方规格书能判断个大概.
俩仪表侧重点不同,LCR-T4测量器件是比普通万用表要丰富,人家可以测量Mos的很多电性能参数,一般万用表连启动Mos都做不到就不用说测量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LCR-T4测量真伪器件那是不行滴,但可以得出几个参数对照官方规格书能判断个大概.
俩仪表侧重点不同,LCR- ...

你好,就是参考如图的两个参数,结合手册的曲线,看偏差里不离谱?

网友:
JFET很不熟悉这些年基本没有用过,参数也不懂.MOSFET和BJT倒是一直用很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