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二极管档差异导致有些表有些测量容易误判!

楼主(2025-01-15):
今天修一台电阻挡二极管挡开路有底数的优利德UT60,第一感觉就是保护三极管击穿SS8050。拆下保护三极管用UT61E+测量,没发现问题,又装回去了,检查了一圈还是没发现哪里有问题,只好又把三极管拆掉,这次不装了,电阻挡恢复正常了。突然意识到这个三极管十有八九又是没有完全击穿。
换T21L测量,果然明显击穿了。又试了手里好多块表,正点原子DM40C也可以测出击穿,其它的表通通OL。

网友:
软击穿吧,用电子摇表测

13.9℃

网友:
对于这类表可以改装一下,把电流改小,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果,但不是完全有效。

网友:
机械表更适合这种应用场景!

网友:
果然是神表,放我手里只能凑热闹

网友A:
袁这么多,够精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袁这么多,够精彩的。

就这个115C看着不对劲

网友:
谢谢经验分享,也学习了。

网友:
所以这时候,87vc这类1mA恒流测试的,反而会超量程是么。。。

修大师,T21L和DM40C的二极管档测试电流是多少?是恒流的么?我记得您之前有个汇总的帖子,是不是可以把近期这些更新进去啊?

对付这种,是不是晶体管耐压测试仪靠谱点,毕竟上限可以3500V

网友:
87V的二极管档量程也有3.0几伏,怎么也测不出来呢?

网友B:
所以数字表二极管档不只是输出电压要高一些,而且显示范围也要大一些才好,电流嘛还是在一定压降范围内保持恒流1mA最好。T21的二极管挡位电压显示范围宽,仅仅比输出电压低一点点,但凡是输出端稍微有电流流过,也能看出压降的变化,这一点非常非常非常好~

网友C:
我的OW表,修开关电源时,电阻档碰到300V电容上了,之后就电阻档开路有底数,其他档全部正常,Q3Q4卸掉还有底数,这样的情况还能修好吗?

论坛换购的OW18B万用表电阻档碰到300V电容坏了,怎么修呢?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473544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OW表,修开关电源时,电阻档碰到300V电容上了,之后就电阻档开路有底数,其他档全部正常,Q3Q4卸掉还有 ...

经常修开关电源的,买个全挡位防烧的万用表就是好,除了大电流挡,小电流档也防烧。

网友:
大神不是声明不会修吗? 话说部分单导体器件在偶然受伤时很有可能会有不可恢复的内伤,这个内伤嘛,要经验丰富的中医才能诊断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数字表二极管档不只是输出电压要高一些,而且显示范围也要大一些才好,电流嘛还是在一定压降范围内保持 ...

啊哈,被我逮到了!我就说嘛,怎么你这么恨我,我都没跟你讲过话。

吹吧。接着吹。

一个二极管档电压就这么大惊小怪,好像人家福禄克一大批都不能,就你能,发现了新大陆了,丢不丢人了?

可怜那些糊涂的人不小心就被业余人士忽悠到了沟里。

网友D:
这么特殊不定量分析一下么,串个电流表量一下电压。毕竟这里好多表二极管量程都是超3V的。只有两个表测出来都是3V方案也不同属于诡异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么特殊不定量分析一下么,串个电流表量一下电压。毕竟这里好多表二极管量程都是超3V的。只有两个表测出来 ...

这几块表里,应该87VC的二极管档开路电压最高,有7V多,如果3V就足够击穿BC结,那87VC反向测量应该也击穿了,但是因为恒流1mA、最大量程是3V,所以OL?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几块表里,应该87VC的二极管档开路电压最高,有7V多,如果3V就足够击穿BC结,那87VC反向测量应该也击穿 ...

电压和量程越接近的表,测量轻微击穿越好用。抛开击穿电压的话,最好用的是指针表,因为指针表开路电压和量程一样。轻微的漏电,指针都会有摆动。

楼主:
87V和1587二极管电压挡都是7V多,但是,1587就能测出来,因为1587量程大,量程有6.600V了

网友:
输出电压高却不会自动换高电压量程测量也是一种缺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