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 大疆无人机哪个续航飞行里程比较性价比

楼主(2025-01-15):
大疆无人机哪个续航飞行里程比较性价比

网友:
看用途和预算。  用途分飞行派 vs 航拍派, 预算 2k-20k 都有型号。

我自己用的是 mini 系列,揣兜就走的那种,遥控器都比飞机沉、比飞机大。
入手7k,飞两年了算上配件维护啥的接近 9k.

网友:
钱少MINI2,不建议mini1,钱多就不说了···

网友:
推荐mini2 4K航拍质量很不错 现在价格降到位了 追新就上clip 记得买care!!!

网友(2025-03-18):
我有个MINI 3PRO,还是长续航,带屏控制器,当时8千多买的,现在闲置两年了,几乎没飞了

网友:
大城市不太有条件玩,看3千不到的加个电池1000,不知道有便宜可靠的第三方电池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