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JBL Charge3 冲击波3音箱拆解更换电池

楼主(2025-01-15):
前一阵子二手市场170多买了个成色还不错的JBL 冲击波3,就是电池不行了,刚好放假了闲着没事就拆开研究一下

也算是记录一下拆解过程,分享一些拆解时遇到的小问题,希望可以给论坛里同样有这个音响的朋友提供参考。

首先是拆掉外壳:从底部的缝隙撬开即可,注意发力方向,不要向外发力,要横着发力,让里面的卡扣滑出来。

之后拿掉外壳,就能看见里面两个4欧10W的喇叭

再之后把底座的螺丝拧掉,就能看见透明电池仓里面的电池了,这个音响的防水措施很不错,很多地方都有密封的防水胶圈,大家也要注意拆装的时候不要把胶圈弄坏弄丢。
再把电池仓的螺丝拧掉,和侧面被动单元的螺丝拧掉,之后用力旋转侧面的被动单元,就可以取下来侧面的盖子看到里面的电池接线端子,拔掉后就可以取出电池。

电池已经鼓包了,怪不得不抗用了。

手头找了个21700电池:三星50S。打算DIY一个电池装上去。拿点焊机在两边焊接了镍带,之后把原来的电池的线剪下来接到焊接到延长出来的镍带,简单处理了一下就可以用了。

就是原来的白线我不知道干啥用的就啥都没接有知道干嘛用的大佬可以指导一下哈哈。

然后电池装回去测试了一下没啥问题,就OK了。

我还顺便把充电小板拆下来了,寻思看看能不能改装个Typec口,但是感觉空间不是很大,不是很容易改,就先装回去了。

楼主:
后续来了兄弟们,充了一晚上,还是显示低电量,拆开测了一下电池电压也没有上升。现在只好再拆出来把电池移植到原来的保护板上再试试了

网友:
品牌溢价太厉害了!

网友:
价钱挺划算

网友:
电池点焊的不错

网友:
白色的线感觉是温度

网友:
满血复活   厉害

网友A:
白线是温度探头吧

网友:
做工真紧凑!

网友:
看来是喇叭和音腔值钱。

网友B:
空间足。。。上大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线是温度探头吧

我也感觉是温度探头,拆开原电池看了一下,是两并的,有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间足。。。上大容量

淘宝上确实有卖这个大容量的软包电池,感觉软包用久了还是得鼓包,我也是手头有啥就用啥了。只是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因为原装电池我拆开看了一下有保护板,我这个啥也没有就直接接上去了。

网友C:
豪哥啊,用50s,这东西质量很好,就是假货太多,不会辨别

网友D:
感觉做工不咋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豪哥啊,用50s,这东西质量很好,就是假货太多,不会辨别

JBL这个型号是可以连接官方APP的,所以能连接APP的应该就是正品了。50S是拼多多用券买的,买了两节合一节18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做工不咋样啊

实际上做工还算可以了,电池仓下面,充电板上面,还有两个喇叭下面都有防水胶圈,而且这音响螺丝都特别紧,拆的时候一定要选好螺丝刀批头,不然很容易弄花螺丝

网友:
5线那个,如果是电池,那就是温度,剩下的就是2进2出。。。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