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德国码电波钟改中国码求助!

楼主(2025-01-15):
有一个德国码电波钟,考虑买中国码电波模块改成电波对时,或者买WIFI转电波钟模块改成WIFI对时,在电路板上没有找到像有些传统电波钟那样的几个G.V.P.T几个焊盘。
这个电波钟使用的接收芯片上刻字是RC8000,网上没有搜到这个芯片的具体资料,无从下手。请各位大神,帮我看看,从哪里下手。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分析RC8000芯片的管脚,特别是输出管脚,搞清楚后可以用国码芯片模块输出找换。

网友:
直接全替代成国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RC8000芯片的管脚,特别是输出管脚,搞清楚后可以用国码芯片模块输出找换。 ...

查到电波钟接收芯片CME6005的引脚功能图
大神们看看是不是CME6005芯片打的RC8000的标

网友:
指针式的好办,表针拔下来装上去就行了

网友:
协议相同么

网友B:
我的是这个电波钟,也是德国时区,用手机APP发声音来调时,成功授时后分和秒能对上,但时区不对,要手动调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这个电波钟,也是德国时区,用手机APP发声音来调时,成功授时后分和秒能对上,但时区不对,要手动调 ...

你这个钟正就是我帖子里的这个钟,我用你说的这个手机APP发射模拟德国码,时间显示秒数上方对时卫星图标闪动,就是对不了时间。

网友:
拆掉芯片,用国码解码板接上天线,将输出端接15脚位置试试看(解调输出端)。

网友:
不够折腾的

楼主:
感谢大神mmxx2015,在他的帖子里回复了我的求助,更具他的指导,用万用表测试出了各引脚的电压以及变化规律,基本摸清了大部分引脚的功能。

因为我在地处西南的四川成都,中国商丘码电波信号不是很稳定,电波对时比较难,下一步准备买WIFI对时模块,改造这个电波钟。现在基本都是在有WIFI的场景中使用,所以改造成WIFI对时更实用。

网友C:
换个芯也不贵,改装难度太大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mmxx2015,在他的帖子里回复了我的求助,更具他的指导,用万用表测试出了各引脚的电压以及变化规律 ...

不如买个wifi表更方便

网友D:
也可以自己做个 8266 加快小液晶就行了   就是比较耗电

网友E:
WIFI用在电池表上,会不会太费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FI用在电池表上,会不会太费电了?

wifi模块只在收波对时的时候才工作,平时掉电待机,应该不会太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自己做个 8266 加快小液晶就行了   就是比较耗电

适合的液晶屏幕不好找,外壳也是一个大问题,还是改造感觉更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钟正就是我帖子里的这个钟,我用你说的这个手机APP发射模拟德国码,时间显示秒数上方对时卫星图标 ...

手机开最大声,手机听筒部位对准天线位置(我理解是听筒部位的高音比较好,听筒电路对高频信号消减比较少),德国码要两三分钟才能成功收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芯也不贵,改装难度太大了吧

别人开发芯片(CME6005)都不带咱玩,把中国码排除在外

楼主:
WIFI模块到了

把原电路板上的接收芯片拆下来,
模块焊接上线,前几天已经摸清几个焊点,所以很快就焊接好线路。
通电试机,模块不启动?查找原因是原接收芯片电源脚正极电流不够,把模块电源直接接到电池正极焊点上,模块启动。再次通电。按照说明,正确设置好模块,再次断电,通电,搜播图标出现,“电波”信号满格
等待几分钟,时间和标准时间自动同步,和手机显示的时间几乎一点不差。
改造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