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车充电器散热终极改造暴力风扇

楼主(2025-01-16):
电动车充电器每到夏天都热的烫手加两个风扇清凉一夏

楼主:
一个0.3A送风一个0.7A抽风配合的天衣无缝嘿嘿

网友A:
也是起火原因之一

网友B:
这也算暴力?不过加了一个风扇能在极端情况有所改观,例如一个风扇停转的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算暴力?不过加了一个风扇能在极端情况有所改观,例如一个风扇停转的状况. ...

0.7A电流的12V风扇开起来像起飞的直升机10米之外清晰的感受到风扇的咆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起火原因之一

hhh你可真会开玩笑

网友C:
哇。充电器不至于弄这么复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充电器不至于弄这么复杂么。

以前没改散热基本上用一两年就坏,其实这个充电器发热量最大的就是变压器。有一个变压器跟前加风扇的用10年了还是好好的

网友D:
这不算暴力风扇,应该用服务器那种3 4A起步的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算暴力风扇,应该用服务器那种3 4A起步的风扇

就这个放院子里耳朵都吵得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算暴力风扇,应该用服务器那种3 4A起步的风扇

相对于原厂那些0.1A0.2A的已经是肥肠暴力了

网友E:
我也改了,不过我的方向跟楼主方向不一样,毕竟我考虑到是万一异物进入卡住风扇,风扇缺油卡机,线圈锈蚀断掉等等风扇不转的时候,充电器容易发生过热。于是我在散热器上做文章,哪怕风扇停了,有超大的散热面积,就算风扇停止,也能扛住一阵子。一般充电器的高压部分开关管的散热都是比较大,手摸温升不明显,主要温度来源是低压的MOS管,这个散热片普遍比较小,手摸温度达到50度以上了。所以动手把它的散热加大,考虑到现成的散热不好安装,所以我用一整张1毫米厚铝片,经过剪裁折弯,做成方波的形状,直接包到包胶的底下,相当与1/3的充电板被我用铝板包围了,因为这个线路板有包胶,而且底板是有塑料托的,所以我的铝片直接折到下面算是一个支撑,也算是多一点散热面积。这样上面的方波形状的铝片就会跟电气零件保持一定的距离。改造完成后手放出风口温度感觉都没有那么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改了,不过我的方向跟楼主方向不一样,毕竟我考虑到是万一异物进入卡住风扇,风扇缺油卡机,线圈锈蚀断 ...

你选用的方案理念也没错,但是采用的铝板太薄作用不大。太厚的空间有限安装不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改了,不过我的方向跟楼主方向不一样,毕竟我考虑到是万一异物进入卡住风扇,风扇缺油卡机,线圈锈蚀断 ...

再一个变压器发热也很大的,我看到不少主板的背面。变压器的腿脚都是黄黑色高温灼烧的痕迹

网友F:
一个电动车充电器的淘宝售价在30~60元之间

两个风扇加人工费都30元了

网友G:
还独立供电啊,直接并联到原风扇的电源上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独立供电啊,直接并联到原风扇的电源上就行了啊

原来的供电怕负载太大报废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电动车充电器的淘宝售价在30~60元之间

两个风扇加人工费都30元了

这个充电器西普尔的买的时候50多块钱

网友:
是不是电流太大了导致的发热?

网友:
直接给他装个外挂风扇吧,结构简单,转不转一眼就看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