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斥巨资买了散件组装了两组8并充电宝支持18瓦快充PD输入/出

楼主(2025-01-16):
斥巨资买了散件组装了两组8并充电宝支持18瓦快充PD输入/出

最近室外干活比较长时间,耗费手机电量不说,手里的5V2A充电宝也充的慢,于是乎就萌生想改几个带普通快充的充电宝,有这想法就干吧。
先从宝或多上对比配件,大约10元盘下18650的电池座4个,4并的,选这个座子是因为弹簧座卡的太紧了,很容易撬坏电池。
然后就是充电的板子,本想就做一组,但是胜在便宜,买一送一不到5元钱,盘下。
然后就是囤下来的电池进行分组了。用精密称称出重量,挑选出还可以的,没有容量测试仪,只能将就折腾。
以下货到齐后的全家福。

电池有焊接过的,事实证明,用烙铁焊接的电池过热直接影响寿命,所以这次的充电宝组装用了18650的电池座进行并联。

4并的18650电池座。

其他的电池,基本为拆机的,手里也有用动力设备,所以很容易就囤下来一堆。

充电板子,散件全新,主要是18瓦普快充输出。

做工还算不错。

正面预留了麦克安卓口,虽然用不到。

侧面现在的tpc口子,能充能放,就是PD输出。

大概比划下,只有放在边上组装合适点,后面搜罗了两根PD线,刚好放口袋不受影响。

如果放在电池一边的极性上,那输出正负极线一长一短肯定也不适合,所以放弃这种组合方式。

期间给一个电池脱妆。

是pos机上的电池,三线含电池温度检测的。

橘黄色的电池皮,不知道是什么品质。

开始组装,先将电池盒上的极性对插,焊接。

对接后基本压缩成这样。

焊接后,多年折腾的经验,还是得尽量多堆点锡。

然后用导线将正负极连起来。

上图后来没用上,用的红黑线作为导线连接,毕竟正负极没弄清,到时候会发热炸掉的。

连接后先装个电池试试能不能点亮。

直接还不能点,得用充电线激活下。

然后就是充满电测试了。

电压大概还有3.9V左右。

开始充电,用小米18瓦充电器能激活18瓦快充,快充亮绿灯。

同时激活9V充电。

因为板子是裸着的,得注意有没碰电短路等等。

然后就是固定。

刚好手上好多海绵薄垫胶。

只是这个角度的板子,用USB输出可能不适合。

组了两组使用。

给手机充电试试。

很爽快的就激活18瓦快充。

然后就是给普通充电宝进行充电测试。

这个充电宝还是早年组装的,不经常用,这么多年了,5V2A输出只能给一部手机充满电,只是放电比充电快。

顺便整合一下

不多久,就充满电了,快充还是很方便的。

然后就是反复的充放电进行每颗电池均衡饱和一下,顺便剔除发热严重的。

充满后还是会浮充一点,尽量会充到4.2V满,还是不错的。

拼装了两组。

然后就是贴减震泡棉了。

贴好以后裸露的线芯就遮起来好看了许多。

两个充电宝。

其中一组还有两个电芯位是空的。

然后就是组装PD线。

当时是捡了三条5芯的线,因为手里没有能支持PD的充电设备,所以就一直闲置没有进度。

PD线芯细是细,但是胜在电压高,电流就小。

这是之前拆的剩下的。

这种TPC接口的线芯,会细点、小点,不过配合焊油还是很好焊接的。

正负极红黑线尽量焊饱满,主要电流通过的线芯。

然后用刚接好的PD线进行测试,可以充电和激活快充。

不止USB激活18瓦亮绿灯,PD线也能直接亮绿灯。

快充模式。

亮绿灯。

后期用两根小扎带固定了一下板子。

这样整体上看起来就很饱满了。

外观。

手上刚好有几个带CC接口的tpC头子,以前买的。

头子接好后用热熔胶封装。

跑单将就用。

网友:
这个还不错,电芯坏了直接换,不需要焊。

网友:
满足日常使用了,最好是能加个外壳

网友:
现在没个带快充的充电宝确实不太方便,我也想搞一个,本来想买成品带外壳的那种组装,后来想想手头的手电钻的电池还能用,想着要么从手电钻电池上引电加个快充板算了,反正体积也差不多

网友:
外壳难整啊,其他都好说

网友:
高手,有耐心!

网友:
用亚克力板再搞一个外壳就安全了,这样用着还是不放心。

网友:
3D打印一个外壳,就完美了!

网友:
话说充电宝DIY我还是喜欢某宝的套件,20元左右支持22.5W快充,里面放下20000mah电池,封口后和原装产品一样过火车安检没有疑义.

网友:
再3D打印一个外壳就完美了

网友:
不能带出差的DIY充电宝几乎没有意义

网友:
小心电池别装反了

网友:
加个外壳,防尘防磕碰

网友:
好是好,就是外观确实有待优化,要不带不出去啊,放家里又没啥意义。

网友:
电池弹片是镍片?还是铁片?钢片?

网友:
封了热熔胶后再塞到热缩管里面,缩一下。。。。。。

网友:
现在还搞18W有点跟不上设备了,搞个45-65W比较合适。

网友:
锂电池并联,升压输出功率上不到60瓦,建议2并4串加均衡保护板,配单电感buck一boost升降压移动电源一体板。

网友:
我还是买个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