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小米盒子USB供电线

楼主(2025-01-16):
小米的电视盒子原配的电源基本都是5.2v 2.1A的(个别型号除外)

▲上图中就是原装的小米电源。

这个电压,和普通的最常见的5V手机充电器接近,也就差了0.2v,那如果用5V的手机充电器加对应接口的线,能不能带起小米盒子呢?

我感觉可以,然后就从淘宝买了一批线回来

▲一头USB,可以插手机充电器,另一头就是小米盒子的4017插头。

拿了个小米的5V 2A的充电头迫不及待地测试

▲结果,盒子上的灯闪啊闪的,盒子不启动。

难道差了这0.2v真的不行?为了探究答案,我拿出了一把神器:可调电源

通过可调电源试触,发现根本不是电压的问题。电压调到4.8v,盒子一样正常启动。

难道是线的问题?

于是,我就剪断了一条线,结果

▲这尼玛也太细了吧?比头发丝粗不了多少,那我不用线了,只用头。

于是我剪剪剪剪剪~

▲得到了一个4017的插头。

▲找了2小根纯铜的单芯线(好像是网线里扒出来的),焊到插头上,另一头先直接接可调电源。

▲调到5v,正常启动,妥妥的。

▲甚至调到4.3v,盒子也能启动(只是能启动,未做功能测试)。

看来这个盒子对电源的要求,还是有一定的冗余度的,也不是非得5.2v,5v是肯定没问题了。

然后制作成品

▲又从网线里扒了2条长点的单芯纯铜线,一头焊usb头,另一头焊4017。

测试

▲5v 2A的电源完全没问题。

▲甚至5v的充电宝也能正常带的动。

手里还有几个5521转4017的转接头,也利用上,做个成品

成品全貎

这个线还另外一个巧妙用途,如果电视有usb接口,可以直接用电视的usb口供电,这样在关掉电视后,盒子也一起关了;开电视时,盒子自动上电。

完结,撒花。

网友A:
关键估计是铁线的多。这么细的如果是铜线应该也带得动。

网友B:
用带线补的电源适配器应该可以带的动,话说小米就喜欢另类,又不是超薄机身,明明可以5525的插头,非要4017

网友:
现在就是要提防这种线,我遇到多起了,还有一种类似铝线,不知什么材质,也不行

网友C:
头子那里滴些热熔胶

网友D:
楼主一双巧手饱含沧桑,我的指甲盖也是竖纹。

网友E:
电视的USB接口一般只是2.0的,只有500ma的电流,应该支持不了5V2A的盒子吧?如果带的是3.0的USB接口倒是可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视的USB接口一般只是2.0的,只有500ma的电流,应该支持不了5V2A的盒子吧?如果带的是3.0的USB接口倒是可 ...

500ma都差不多够用了。。一般盒子写着要2A,实际电流也就几百MA。。甚至两三百MA的。。楼主用可调电源供5V,还不到100MA。就算是功率全开。应该也不到500MA吧。

网友G:
线细,内阻高,压降大,估计线都是铁芯的

网友H:
我也这么玩过,但都失败了,手机原配的5伏2A的充电头没一个带的起来的,18W的快充也不行,然后换自制线,也一直启动重启中,后来又看到有一个5伏2A的电源,接上去,成功了,给他转成USB口,插上成品线,又不行了,然后换成自制线,却可以了。
成品线太垃圾。

话说包邮的4017头子真贵,2元多才1个,或者说我关键词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估计是铁线的多。这么细的如果是铜线应该也带得动。

便宜货,应该不是啥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带线补的电源适配器应该可以带的动,话说小米就喜欢另类,又不是超薄机身,明明可以5525的插头,非要4017 ...

以后可以改用typec,就更通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头子那里滴些热熔胶

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一双巧手饱含沧桑,我的指甲盖也是竖纹。

据说有竖纹是肝不好,我肝就有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500ma都差不多够用了。。一般盒子写着要2A,实际电流也就几百MA。。甚至两三百MA的。。楼主用可调电源供5V ...

负载高的时候,有到0.8a的时候,所以我感觉还是要1a以上供电才稳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线细,内阻高,压降大,估计线都是铁芯的

压降大应该是不启动的原因

网友I:
辣鸡线的线阻比较大,我都是直接买4017DC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这么玩过,但都失败了,手机原配的5伏2A的充电头没一个带的起来的,18W的快充也不行,然后换自制线,也 ...

我以前买的,线是8毛一条。我还有很多,需要的话送你几条。

网友:
这种头子真是通用度不大,实在无法想象这些人脑子里装的什么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I:
辣鸡线的线阻比较大,我都是直接买4017DC插头

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