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艾瑞泽zx7-315电焊机 看看内部主要元件

楼主(2025-01-16):
最近买了一台艾瑞泽zx7-315电焊机,价99元,内部主要元件,二只IGBT是40N60;驱动是二只6030的场效应管;6只1500UF/500V,算是够大了,没有这么量程的万用表,没有测量。

网友:
价格很不错啊

网友:
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
这电容是真的还是假的

网友:
九十九也不贵,使用情况怎样

网友:
小玩应该可以,连续工作干大活,估计一天怼死

网友:
焊点怎么样,鸡屎焊

网友A:
500伏1500UF的电容怎么也得拳头大小吧!400伏200UF都得有一号电池大小!

网友:
价格不错,不知道效果如和,,谢谢分享

网友:
电容可能虚标了,而且没有扼流圈

网友:
就这?315?玩呢??

网友:
电容得测测看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0伏1500UF的电容怎么也得拳头大小吧!400伏200UF都得有一号电池大小!

是不是多印了一个0,习惯了虚标,脑中自动去零

网友:
这价格很便宜嘛,使用下来怎么样?

网友:
那款是性价比高的,有人推荐吗?

网友:
价格真是不贵,上2.5的焊条,使用效果怎么样?

网友:
99?目测不如我这台100的呢?

网友:
仔细看电路板,有三个大电容是假的演员。

网友:
那个电容绝对虚,还不是一点半点,标准的足荣400v1000uf体积最小35*60.还是沉甸甸的。
另外输出变压器虽说是非晶环,可是是单芯线(看不到铝线还是铜线)。
这是玩具级别
干活还需要实实在在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