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块低成本玩NAS

楼主(2025-01-16):
首先到咸鱼上淘一个坏的瘦客户机,我买的是实达的,CPU是J1800,查询得知功耗10w,卖家描述开不了机,果断下单。

到手后能开机?试了几次,后面就不能开机了,我判断应该是硬盘挂了,换一个msata硬盘,满血复活,哈哈赚到了。
因为这个小主机只有一个msata,做NAS显然不够,看了下主板,有一个mpcie口,还有sata的引脚,但是sata只有引脚没有底座,接下来我就买了一个sata底座、一个mpcie转4sata、sata供电线两根、sata供电一转四、12v10a的电源(卖家没给电源,试机用的闲置的12v1.5a,带不动这么多硬盘)、3块250G 2.5寸硬盘、一根sata数据供电一体延长线、一根VGA线(家里VGA被扔了,装系统要用到)。
接下来就是焊接供电、sata底座,折腾完发现焊接的sata底座没用。。 白忙活,不知道大佬有没有懂这个的,回头拍一张主板图。系统装的时下很火的飞牛,用起来还不错,除了影视播放部分视频加载有点慢,其他还ok

网友:
不错啊   硬盘 放在什么笼子里了

网友A:
底座跑一下线,看是不是缺了耦合电容,芝麻大点,可以查一下定义,好像是10pf。

网友:
多少钱买的?我想买个做软路由

网友:
好便宜,捡漏成功

网友:
座子没装,那么SATA的4条信号线的耦合电容肯定也没装。

找找给装上,一般都是靠在一起的有规律的四个电容,容量取值0.1uF即可,最大只能0.12uF。

网友:
13打不住,说再多也打不住,

网友:
这个是什么软件?

网友:
搞个照片看看吧

网友B:
250G的硬盘是不是该淘汰了,装不了多少啊,高低也得整2T的嘛

网友:
硬盘小了点,装不了几个片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0G的硬盘是不是该淘汰了,装不了多少啊,高低也得整2T的嘛

装了3个T的感觉太费电直接拆了买了个12T的

网友C:
能把游戏直接装NAS上运行吗?

网友:
捡漏了哈

网友:
开不了机还买,不过倒是赌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把游戏直接装NAS上运行吗?

那肯定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把游戏直接装NAS上运行吗?

可以~需要在nas上运行 iscsi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底座跑一下线,看是不是缺了耦合电容,芝麻大点,可以查一下定义,好像是10pf。 ...

103 的。 。。。。。。

网友:
nas最好跑固态ip,远程调用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