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触摸蓝牙耳机怎么改成通电就开机

楼主(2025-01-16):
不知名的蓝牙耳机扔角落里一年多,今天拿出来不开机了,打开一看电池仓电池鼓起来了。换好电池电池仓可以亮了,耳机还是没反应。拆开耳机,里面的电池电压只有0.4v。手里没有这种小电池,买又不值当的。电路板上的触摸芯片是8233LF,能不能绕过触摸开关改装成通电就开机,装音箱里变成蓝牙音响

网友A:
这种华强北的蓝牙耳机,现在越来越便宜了,低到几块钱就可以包邮到家,是质量不敢恭维

网友:
支持折腾,电路分析给其它坛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华强北的蓝牙耳机,现在越来越便宜了,低到几块钱就可以包邮到家,是质量不敢恭维 ...

20元左右的就不错了。
几块钱的信号弱,续航4小时以内。

网友:
这个耳机是停止充电就开机的,是不是可以把耳机端电池正极线端加一个拨动开关就行了,电池外接充电板。用的时候拨一下就开机链接手机了

网友B:
似乎用的是常用的JL方案,停止充电就开机的

网友:
捡点好的吧,男人也要对自己好点

网友C:
这款的离开充电盒就开机的,磁控

网友D:
换电池不便宜

网友E:
这种是充电就停机的。所以换种思路。找个大容量的电池代换。就不用考虑通电就开机的功能了。按平时使用的方法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的离开充电盒就开机的,磁控

不是,触摸两秒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是充电就停机的。所以换种思路。找个大容量的电池代换。就不用考虑通电就开机的功能了。按平时 ...

得触摸两秒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用的是常用的JL方案,停止充电就开机的

这个得触摸两秒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电池不便宜

买电池不如再买一个耳机了

网友F:
看了一下8233LF的资料,有说可以选择输出模式,即上电状态,你可以试试

网友F:
好奇又翻到这贴,楼主改的咋样了,话说这耳机硬件成本蛮高的,硅麦、陶瓷天线、比那些同样用杰理方案的卖上百元的好多了,那些还是电容麦和板载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奇又翻到这贴,楼主改的咋样了,话说这耳机硬件成本蛮高的,硅麦、陶瓷天线、比那些同样用杰理方案的卖上 ...

还没改,没有高手指点,自己技术有限毫无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一下8233LF的资料,有说可以选择输出模式,即上电状态,你可以试试

不太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