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爱华AIWA CA-W80全波段收录卡座一体机拆解

楼主(2025-01-16):
这是一台上世纪末叶生产的,来自日本爱华巅峰时期的产品,做工优良,爱华是懂设计的,或者说是他们引领了方向,这个外观,放到现在依然耐看。

外观

卡座上面的设计,尽显张扬自信,如日中天,走路带风那种,那时候爱华还很牛,也是日本音响的巅峰时期,在组合音响业和索尼是对手。爱华和索尼相爱相恨,后来的故事,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收音调节。黑底的风格,个人非常喜欢

自带的五段均衡器,70-10k可调

卡座打开的样子,小时候觉得很科幻

音箱,6欧25w,快拆设计,可以和主机组合到一起,后面是3.5插头,插到主机后面

尾部整体图

输入接口,标签说明,它是全球电压,但需要手动调整

天线接口,300欧的天线

电池示意图

交流电压切换,目前处于220v位置,显眼

交流电输入接口,这种插头,手里还有,这条原装不记得丢在哪里了

电池仓

分割一下

原来就拆了螺丝的,估计是原主人拆的,螺丝孔好深好深好深,大概有-------------------------------------------------------------------------------------------------------------这么深

螺丝就用纸包着丢在机器里面

这是包螺丝的纸条,或者是诊断书

变压器

主板

电机,非常大个来自日本本土

电容来自日本

la3600,另外一片也是LA3600

磁棒天线

这个e10.7a是声表面滤波器还是晶震?

这个应该是中周没错了

TA7358P,收音机芯片,来自东芝

另外这个芯片看不到字,挡住了

这是个开关,看着质量不错,可靠

很大的收音调节轮

磁带磁头.左边的

右边的

技术有限,水平不够,还没敢给它通电,这种老机器,需要先测试正常才能通电,这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但是,能把这种好物件修复好,有种成就感

END

网友:
这个爱华设计塑料感太强

网友:
几十年的历史啊

网友:
当年一个月工资难买到,牛逼的很

网友A:
我以前也买了不少磁带结果没有保存好发霉丢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买了不少磁带结果没有保存好发霉丢掉了。

洗一下还是能用的,没问题

网友B:
如果硬币只是拿来做对比,例如对比扬声器大小
这个可以
不用全都放硬币
非常干扰视线!!!!!!!!!!!!!
本来看着很不错的贴子
看不下去了
如果你硬币多
完全可以单独发个硬币的贴子
那也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C:
当年小日子靠这个挣了中国不少钱,当然中国的有钱人也确实火了一把。第1次见到这种圆形的中周,还有那个磁头是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硬币只是拿来做对比,例如对比扬声器大小
这个可以
不用全都放硬币

多谢提醒,用来对比大小写和标记方向的,你说的,我会注意,下次一定注意,我只是为了方便自己,没考虑到你们,考虑不周

网友:
爱华组合音响看过不少,这种全波收音卡座一体机倒是第一次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小日子靠这个挣了中国不少钱,当然中国的有钱人也确实火了一把。第1次见到这种圆形的中周,还有那个磁 ...

诊断书上都写了,少个塑料还是什么

网友:
当年要一年的工资才行,90年代初以前

网友D:
10.7的是滤波器,不是晶振,收录机里没有需要10.7MHz震荡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年小日子靠这个挣了中国不少钱,当然中国的有钱人也确实火了一把。第1次见到这种圆形的中周,还有那个磁 ...

这是自动翻面的机芯,磁头会根据AB播放面而转动,在没有播放的时候磁头就是歪的。

网友:
进口货,虽然贵但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7的是滤波器,不是晶振,收录机里没有需要10.7MHz震荡的地方。

我自己也觉得是滤波器,多谢大佬科普

网友:
保管的真好,,,能修复就修复吧,,,

网友:
LA7358 音质不会差

网友:
大写爱的双卡收录机,成色不错,保存的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了,感觉这个机器做工很一般了

我也拆过夏普777,里面也没多好,组合机都差不多,太高级的我没拆过,这个,可能是我认知有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