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米家台灯坏了,改造成开关式的。

楼主(2025-01-16):
这台灯有设计缺陷,底板上有孔,桌子上洒水后进到内部把控制板烧了。
原工作电压是12V,电源适配器也不知道扔哪里了。
马大师家红包买了个5V转高压升压板子,一个波段开关。

壳子比较垃圾,螺丝柱都裂了。

开关打胶固定

开关高了,找个坏的风扇壳子加热打洞。

就这样子,上面盖一层双面胶就好了。

开关的柱子比较长,锯掉一段,装上开关帽还是高了些,灯条无法合上,不影响使用,反正正常用也不会折叠起来。
调节升压板电池时留些余量,不要让灯珠超功率,最大是黄白灯一起亮6W。
由于不是恒流,工作时间越长,工作电流会慢慢变大,所以一定要记得留余量。实际测试黄灯280mA,白灯360mA,黄白灯一起最大能到980mA。
终于把这两百多的灯复活了。

网友A:
牛!

为什么不修复原机的线路呢

网友B:
0.6W?我的松下台灯4.5W也觉得亮度不够,写字做作业足够,做工作台最好是220V上18W的

网友C:
两块黑色的是配重吗?

网友:
家里同款有三个,好多年了一直挺好用!

网友D:
大家都说小米的台灯很好,有人测试过频闪吗?是不是最好用电池供电,不用交流电,才可以避免频闪伤害眼睛?

网友:
这个台灯12V电源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

为什么不修复原机的线路呢

线路板腐蚀了,白油,也看不清楚线路,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块黑色的是配重吗?

是,刷漆的铁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0.6W?我的松下台灯4.5W也觉得亮度不够,写字做作业足够,做工作台最好是220V上18W的 ...

写错了,是6W

网友:
是不是小米一家的?这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家都说小米的台灯很好,有人测试过频闪吗?是不是最好用电池供电,不用交流电,才可以避免频闪伤害眼睛? ...

当然喽,电池供电没频闪

网友:
还是机械的可靠

网友:
小台灯看着不 错

网友:
有改台灯的控制板,支持pwm而且还是电容触摸

网友:
是长条型的吗?为什么不拍个台灯的全貌

网友:
楼主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你们都这样,GDP怎么增加

网友:
论坛神灯跟风买了,到现在也没用呢

网友:
两百多的米家,我舍不得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