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机带不起来!

楼主(2025-01-16):
买了一片3.7V的单串保护板,说是可以20A,但是为啥连个小电机都带不转?只能带个6V0.5A小灯泡……这么简单的电路元件,元件也没发现有坏的呀!

网友:
无图无真相,先确定你的电池能否带得起电机,是否电池原因

网友:
要不电池问题要不就是接错线了,一般保护板还是很耐用的.

楼主:
18650锂电直接电机没有问题,这么简单的电路我会接错?

网友A:
应该是电机的启动电流超过了板子的允许值,商家已经告诉你接一个150R的电阻了,你接了吗?如果还不行,可以考虑给电机串一个功率型的热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机的启动电流超过了板子的允许值,商家已经告诉你接一个150R的电阻了,你接了吗?如果还不行,可以 ...

150欧也接试过,只是电流稍大一点,还是不行……不止是电机,汽车那种12V21W的灯珠也不行

网友B:
小电机,是370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电机,是370电机吗。

标志看不清楚,好像390的

网友:
估计接上电坤保护板就保护了

楼主:
为啥我这种保护板就可以带起来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啥我这种保护板就可以带起来呢?

这是多少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多少A?

店家说是12A的……

网友D:
如果仅仅是感性负载不正常,试试接个续流二极管
如果连阻性负载也不正常,查DW01的pdf看看哪里的问题,八成是它

网友:
楼主 告诉他们 电池是好的 反正有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仅仅是感性负载不正常,试试接个续流二极管
如果连阻性负载也不正常,查DW01的pdf看看哪里的问题,八成 ...

DW01换过了,MOS管也换过了,电阻也拆下来测量了,全部元件拆下来,电路也没发现问题!就是没招了,才发帖子咨询一下各位朋友……

网友:
遇到过同样问题,保护板输出有电压,带载小电机(工作电流70mA)不工作,检查发现检流电阻虚焊,补焊后正常

网友:
估计是选择错误,带不动。

网友:
看起来比较山寨

网友E:
有没有可能是电池的原因?电池输出电流不够,大电流压降太多触发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可能是电池的原因?电池输出电流不够,大电流压降太多触发保护?

试过,换新电池也就带负载稍强一点,估计800m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