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启动宝取电插头,使用车载充气泵给修补后的真空胎充气

楼主(2025-01-16):
一直在默默浏览论坛,极少发帖、跟帖,故家元为负值,很多板块无法浏览。今天分享一下上个月修补轮胎的过程,挣些家元。媳妇说小牛U2骑行时异响,她说是不是前轮轴上的螺母又松动了,我说也可能是碟刹里面有异物,当时没有在意。实际上是轮胎扎破了,她还骑了几次,好在距离近,一个人轻。周天我骑上车,问轮胎有没有气,她看都不看,直接和两个孩子坐上电瓶车,一家四口坐在车子上,刚走了二三十米就发出异响,她说就是这个声音,我说骑行状态不对,可能轮胎破了,下车就发现后轮轮毂与真空胎骨肉分离了。把车推回车棚,走路去地铁站,上了地铁就在多多上下单了一个货车捆绑货物的棘轮捆绑带。棘轮捆绑带到货前,用1个EC5公头、汽车保险丝盒、2个鳄鱼夹制作了一个应急启动宝的取电装置,准备从应急启动宝取电给车载气泵供电,快速给真空胎打气。为了避免不慎短路,两根电线一长一短。捆绑带到货后,晚上收拾好工具、材料去停车棚补轮胎,没有找到头灯,借着车棚里的灯光配合手机闪光灯找到了一个大的创面,剜出玻璃渣子,用补胎工具扩大创面,给洞口涂上胶水,塞上涂了胶水的橡胶条,之后再次仔细观察轮胎,在离大创面20厘米左右的位置看到了一个比芝麻粒还要小的点,用水口钳拔出了一个蚊钉。再次重复补胎工作,冤枉给大创面开了一个大洞。之后没有给后轮真空胎捆绑棘轮捆绑带,用EC5取电线从应急启动宝取电,给车载气泵供电,打算试试能不能加上气,第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摸索了三次总算给真空胎绑上了棘轮捆绑带,第二次打气成功。给我的工具、材料来一个合照,需要指出的是纽曼V8启动宝的取电母头不是普通的EC5母头,需要给公头取电线的一角削出一个45度的角才能插进去。家有电瓶车、摩托车的,还是要常备补胎神器硫化胶条、胶水,叫上门服务的都是用自补液,服务价格贵不说,自补液腐蚀轮毂。这次用的补胎胶条、胶水什么的都是家里备用的,上次还给绿源电瓶车补了个胎,当时也是被蚊钉扎了,碾了点点外壁,好在发现及时,轮胎与轮毂没有骨肉分离,找出套装轻松补好轮胎。这次小牛的轮胎外壁也碾了一点,但不影响安全,车子才跑了2000来公里,轮胎就不更换了。

网友A:
这个保险丝基本没作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保险丝基本没作用啊

补胎的时候正负极不小心碰到了,闪了个火花,40A保险丝没有烧,可能只是短暂接触的原因。

网友B:
高手,简单材料做大事。
某些人真的是,应了那句话“其实很多人智力都不正常,但是生活可以自理,所以才被当作正常人”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简单材料做大事。
某些人真的是,应了那句话“其实很多人智力都不正常,但是生活可以自理,所 ...

你这么有没有可能得罪了至少50%的人?

二○二五年一月十六日

网友C:
我也在多多上买了这个锁紧工具,上个月换轮胎,还买了一个真空胎扒胎工具。轮毂卸下来,发现里面腐蚀严重,补胎一定不要用自补液,太伤了。我也买了一盒胶条和硫化胶水,还给我的小汽车轮胎补过2次了,已经回本,感觉很好用,一年多了也没有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多多上买了这个锁紧工具,上个月换轮胎,还买了一个真空胎扒胎工具。轮毂卸下来,发现里面腐蚀严重, ...

用过自补液的真空胎,换胎时还要更换气门咀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D:
动手能力强,原来棘轮绑带是这么用的,聪明!

网友:
这样做 挺好

网友E:
看起来好复杂啊,保险丝是不是有些粗了啊,换到2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好复杂啊,保险丝是不是有些粗了啊,换到20呢?

是选大了,改天换成20A的,不小心正负极碰到了,40A的保险丝没有熔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手能力强,原来棘轮绑带是这么用的,聪明!

修理店用空气压缩机,充的气比漏的气多,所以充起来。想着车载气泵打气比手动的快很多,但漏的气还是比打的气多,也打不起来,想偷懒不成功,只好用这个办法。是在数码之家评论区看到的方法,发个帖子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胶条和硫化胶水

作用很大,看介绍汽车也能 用,记号留备

网友F:
已经骨肉分离了,不如扒胎从里面用补片,比胶条长久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已经骨肉分离了,不如扒胎从里面用补片,比胶条长久

后轮有电线,拆下来很麻烦,补了超过一个半月了,胎压还是很充足,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