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主机电源12V多少范围算正常啊?

楼主(2025-01-16):
电源是个杂牌号称标350W, 我看了里面是水泥的PFC,这个是用了几个月的,空载是13.6  接上测试仪12.8

于是拿了个同样型号新的拆测试,空载13.3 接上 12.6

这个是上次发过贴修过的安钛克450W 空载12 接测试仪也是一样

请问那个12V是多少范围算正常的呢?我网上查了 说是正负3%? 也就是11.7-12.3吗?  这玩意我新拆了个量居然空载也有13点多,真是不可思议,是概率问题还是真的烂的不能再烂了?
你们看啊,就连一个修过的都不如,

网友:
我觉得应该在5%以内比较好

网友:
其实主板对12V电源要求不是很高(当然越精准、波动越小、波纹越小越好)。

网友:
普通的误差在5%内正常吧,高端的应该3%甚至更低的误差。电源还是算好点的不能省这钱因小失大。

网友:
杂牌水泥PFC的电源应该垃圾桶伺候

网友:
正常11.5~12.6V,一般都在12.3V左右;因为考虑线损,多数厂家都会加高一点,但在范围内。

这种假电源赶紧换了,现在流行单路12V输出,3.3V,5V用DC-DC的,那才是稳定的电源。

网友:
个人认为带负载不低于12V

网友:
假电源,很容易搞死 硬盘。。。数据物价啊。。

网友:
一般都是±5%,见图:

网友:
只要不超13V都算合格

网友:
看到楼主有那个专用的测atx电源仪器,看来差生文具多啊,

网友A:
记得以前量过几款,都是11.8X-11.9X,好像没有超过1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以前量过几款,都是11.8X-11.9X,好像没有超过12的

说明你的电源额定功率虚标,电脑已经超过了额定功率,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B:
电脑动不动就几百瓦,那个耗电最高,难道是显卡吗

网友:
这么高电压还敢上机?超过12.6都得掂量掂量。。。

网友:
能带动负载就行了吧

网友:
这样的电源我看还是不要用好一点。。用长城的不好吗。。

网友:
按ATX电源规范应该正负3%

网友:
普通的误差在5%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动不动就几百瓦,那个耗电最高,难道是显卡吗

顶级显卡最耗电,问题是没有几个人有顶级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