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拓邦保护板降串电压错误,请大神指导

楼主(2025-01-16):
拓邦保护板降串电压错误,按官方接线图接的,谁知道原因吗谢谢

网友A:
贴吧看到过,也有人是这问题,最后换了接法就好了,你找找贴吧,锂电池吧还是什么忘记了

楼主:
这种测试过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吧看到过,也有人是这问题,最后换了接法就好了,你找找贴吧,锂电池吧还是什么忘记了 ...

谢谢,还不太会找,他这个论坛手机上不好查

网友:
百度贴吧手机上最好查

楼主:
这个亲测可以用,原来是板子型号不同接线方法不一样,转的别人接线方法

网友B:
按我这个接,准没错,已经验证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我这个接,准没错,已经验证过了

这个图很棒!!
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图不错,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我这个接,准没错,已经验证过了

你这个接法我测试过,蓝牙的板子接法不一样,另外有个问题请教,上位机提示AFE失效怎么回事,同一个型号的板子别的可以用就这一个提示错误,是烧了吗,测试501都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接法我测试过,蓝牙的板子接法不一样,另外有个问题请教,上位机提示AFE失效怎么回事,同一个型号 ...

afe失效就是电压测量超压,认为电池坏了,参数设置二里面有失效框内,单体超压失效电压

网友:
你这是22串降20串?

楼主:
引用 网友C:
afe失效就是电压测量超压,认为电池坏了,参数设置二里面有失效框内,单体超压失效电压 ...

电压是正常的,别的板子可以读取,这个是20降的16串,怀疑被人解锁的时候搞坏了,如果不懂的排线拔插容易坏哪个模块,比如他先拔了10根线的那个会不会也读取不到电池数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是正常的,别的板子可以读取,这个是20降的16串,怀疑被人解锁的时候搞坏了,如果不懂的排线拔插容易 ...

拓邦有16串的 可以直接买16串的稳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