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led灯珠限流电阻

楼主(2025-01-16):
常用的都知道:LED灯的限流电阻=(电源电压-led灯电压)/led灯的电流

如果电源电压等于led灯电压,该如何选择限流电阻?

网友A:
通常,LED是恒流的,

网友:
led非线性的。功率大的要恒流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LED是恒流的,

明白了,只要电压没问题,led工作电流就不会超过标称

网友:
小功率下,假设led灯珠烧毁变短路,这时候通过电阻的电流不超过电阻耐受最大功率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只要电压没问题,led工作电流就不会超过标称

你这是明白反了。

应该是只要电流额定,不用管电压。

单实际上是,电流对了,电压肯定对,否则就是坏了。

证据就是一组多个LED串联的灯组里,理论上电流是一致的,实际电压各不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明白反了。

应该是只要电流额定,不用管电压。

目前就是想组个led串联,这样加起来基本等于直流电源电压,只需要0.5a电流。
按限流电阻公式,压差0v,不就阻值0了

网友:
以前我也有这样的疑惑,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网友:
有计算公式,网上搜了下

网友C:
有网页是在线计算一目了然,直接填led灯珠数量,并联还是串联都有得选。自己实验一下就可以了。

https://www.kechuang.org/tools/elc/tool/LEDfaguang.ht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网页是在线计算一目了然,直接填led灯珠数量,并联还是串联都有得选。自己实验一下就可以了。

h ...

感谢,确实算出来是0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就是想组个led串联,这样加起来基本等于直流电源电压,只需要0.5a电流。
按限流电阻公式,压差0v,不 ...

1.LED灯,在电压一定变化范围内,都能亮。不要考虑电压。

2.限流电阻,哪怕0.5,,1,,2欧,,甚至5欧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确实算出来是0欧

只留意同等电压吗,但限流电阻还是要加一个小的保命,不小心接到大电流的电源,LED很容易发热少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就是想组个led串联,这样加起来基本等于直流电源电压,只需要0.5a电流。
按限流电阻公式,压差0v,不 ...

最好不要这样接,没接恒流电阻,电压稍微波动下,电流变化就巨大,很容易烧毁LED

网友:
LED必须接恒流电源,灯珠电流多少,恒流电流不能超过这个电流,但是电压要》=LED灯的电压

网友:
我直接可调电阻。观察亮度最高温度最低测量多少电阻。更换电阻。

网友:
你选用自恢复保险丝就行了

网友(2025-03-31):
一般来说LED是要恒流的,但你这种恒压接法也不是不能亮,只是寿命一般会短一些。假如一颗LED的电压是最大3.3V,你用5V供电,需要限流电阻分压1.7V;如果你直接用3.3V供电,则可以完全不用限流电阻。
以上恒压供电方式,常见的12V/24VLED灯带都是这么干的。而我说的恒流模式,是因为LED它的特性是随着温度变化在同样电压情况下电流会变化。比如你用上面说的那颗3.3V的LED,如果直接接3.3V,刚启动的时候电流比如说是3A,但是随着LED温度升高(受限光效而发热),LED通过的电流会漂移到4A。假如说这颗LED最大允许就是3A,那到4A的时候就超流了,这时候会非常亮,但是光衰会很快。所以我们需要对LED实行恒流供电,也就是刚通电LED温度低的时候给3.3V电压,待其温度高了后给其3.1V电压,这样就可以保持一个恒定的3A电流不超载。这种供电电源称为恒流电源或者恒流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