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不到25元的凹面电磁炉

楼主(2025-01-16):
下单不?这么便宜,拼多多又给了五折卷,算下来不到25,主要是想体验下凹面电磁炉跟平面电磁炉在使用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A:
现在不可能是铜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可能是铜线吧

肯定不可能是铜线圈,到时投诉PDD来个退款不退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肯定不可能是铜线圈,到时投诉PDD来个退款不退货?

那是不是有点无耻

24块,商家估计赔钱买

网友:
我感觉是个电热丝吧,电磁炉怎么都不会这个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不是有点无耻

24块,商家估计赔钱买

功率虚标,铜线虚标,这两点就够商家受的了吧

网友B:
看造型,我怀疑不是电磁炉,有可能是光波炉!

因为一般电磁炉不是用金属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造型,我怀疑不是电磁炉,有可能是光波炉!

因为一般电磁炉不是用金属外壳。

是电磁炉,正常价格50多,商家优惠5块,然后PDD送了5折卷,优惠下来就是24.4了,已经下单了,看看使用体验会不会比平面电磁炉好点。功率虚标,铜线圈,这两点就可以投诉商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电磁炉,正常价格50多,商家优惠5块,然后PDD送了5折卷,优惠下来就是24.4了,已经下单了,看看使用体 ...

到时候拆了看看

网友:
这价格也就一个外壳的钱

网友:
这价格,这功率,感觉就是扯淡

网友:
然并卵,线圈还是平的

网友:
做个厚道的人吧,25运费都够呛!还要啥自行车,能热就行

网友C:
这种低成本的质量好不到哪去,质量保证不了,可能用不长时间就坏了,实质上还是浪费,建议不要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低成本的质量好不到哪去,质量保证不了,可能用不长时间就坏了,实质上还是浪费,建议不要买 ...

不是为了用,只是这么低价,买来一睹芳容,再者看下跟平面电磁炉加热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这价格根本就不可能用上铜线圈了,到手后直接退款不退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肯定不可能是铜线圈,到时投诉PDD来个退款不退货?

这个理由拼多多大概率不会通过

网友:
拆开不质保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理由拼多多大概率不会通过

虚假宣传,还不够资格吗?

网友:
有什么好处呢,增加了加工成本,有水滴进去还不好流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