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利仁电压力锅DNG-5000维修一例(阻容降压故障)

楼主(2025-01-16):
朋友送修一台利仁电压力锅DNG-5000
故障现象:
上电后,面板指示灯全闪一下后全部熄灭。稍后按任一功能选择键,对应的指示灯闪烁后熄灭,但加热盘不加热。电源板和面板的元件外观没有任何爆裂烧毁迹象。
没弄过这个电路,只好走老路:画出PCB(抄板)、推原理图,用时共计12小时。
此电路分成两部分,强电(阻容降压、整流滤波、稳压、继电器)。弱电面板(单片机MB95F263K、9个按键、14个LED指示灯)。
检测:
上电后,所有指示灯都不亮。
在没按任何键时,继电器端电压为+12V,单片机电源电压+5V。
按任一键,对应指示灯闪烁,单片机电压降至2.35伏,继电器端电压也下降一半,不能吸合。至此感觉电源电压不足,是不是阻容降压失效?拆测电容C2,标称0.82uf/275V,实测仅0.313uf,仅剩标称容量的38%。
在全波整流后端另加+12V电源再测,则电压恢复正常,其它操作也正常。据此判断此机其它电路正常,仅仅是阻容降压部分失效。
关于阻容降压:
这种阻容降压电路之前只在按摩棒、电风扇、电蚊拍等小家电中见过,在电压力锅中这还是第一次见。虽然电路简单,但缺点是显而易见的,非常不安全!电压不稳定,而且电容失效很常见。
查阅相关资料,阻容降压的计算方式很复杂,洋洋洒洒一大篇,这里不值得为此……。
直接采用其计算结果:1uF的电容所产生的容抗约为3180欧姆,则流过电容的最大电流约为70mA。
单片机MB95F263K正常供电为5V,加载最大电流100Ma,而这个电路的负载仅仅是14个LED,而且是分时段单独点亮,整机所需电流很小,应该不超过40mA。
按计算,0.82uF电容(C2)正常可以提供电流50mA左右,目前只剩0.3uf最多只能提供20mA左右,远远达不到此单片机及其附属电路应用的电流。
关于替换整板:
在某宝上查到,此拆机电源板要价绿黑多,而且这种阻容降压板很少。大部分是加了变压器的线性电源,要价红黑左右,估计是厂家从安全及降低故障率考虑,改版了。

补充内容 (2025-1-21 16:22):
关于阻容降压的计算,这个帖子讲的比较清楚,而且简单,值得借鉴
https://www.mydigit.cn/space-uid-940188.html 楼主:jf201006

网友A:
大师花12个小时去研究,佩服了,这种外挂个电源板可以修复吗?

网友:
大师分析一下这个故障: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2909-1-1.html

网友B:
大师你这电路板图是用什么软件抄的?

网友C:
阻容降压不耐用,直接改成12伏开关电源供电

网友:
电路板在哪里呢?

网友:
这板子都会抄,牛A...

二○二五年一月十六日

网友:
抄板大神,耗费精力!佩服佩服!

网友D:
楼主这样的认真精神值得提倡。

阻容降压,5v应该是12v降压来的,直接增加个高质量12v电源板进去,一切问题解决。

网友:
阻容降压电路一般情况下不容易出问题,但是出了问题也好修。

网友:
还得备一点1UF的电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阻容降压不耐用,直接改成12伏开关电源供电

这种产品根本没有空间放这些

网友:
12小时,亏本买卖

网友:
收益小
研究好玩吧

网友:
阻容降压 挺常见啊

网友:
板子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很板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师花12个小时去研究,佩服了,这种外挂个电源板可以修复吗?

费时费在找单片机的资料,其它用不了多长时间。
外挂电源考虑过,内部空间有限,况且还需要加绝缘,所以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师你这电路板图是用什么软件抄的?

(AD)Altium Design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容降压不耐用,直接改成12伏开关电源供电

空间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样的认真精神值得提倡。

阻容降压,5v应该是12v降压来的,直接增加个高质量12v电源板进去,一切问题 ...

空间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