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为老计算机做个无线多功能数据录音机

楼主(2025-01-16):
为老计算机做个无线程序数据“磁带机”

      早期的家用计算机,都有磁带录音机的接口,用家用录音机可以把计算机的程序数据信号记录在录音磁带上。这也是那个年代作为计算机外存的最廉价的方式,但是普通的磁带录音机是为录制音频语音信号设计的,特别是一些复杂的音调修正电路的加入,对录制计算机的方波数字信号的效果反而不好,一些电路结构比较简单的“砖头”反倒效果好些。

下面图片是当年一些家用电脑和磁带机的图片:

       除了当时比较高档的家用电脑配备了软盘驱动器外,大部分的计算机都是需要外接磁带机的配置。而针对计算机设计的专用数据录音机,它不追求频率响应有多宽,没有复杂的音调修正电路,没有喇叭!只有一个压电陶瓷片作为输出信号的监听。由于只是针对计算机数据信号的输出波特率设计录、放电路,最大限度适应对计算机数字信号的记录和还原,所以记录计算机程序数据的可靠性比普通录音机好得多。以下是几种计算机用的数据磁带机:

       这些专用的计算机数据磁带机,都能与计算机很好的配合,稳定的记录、调取计算机程序,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其传动系统的橡胶皮带都会老化失效,需要彻底的打理、更换皮带、清理机械传动系统才能恢复功能,翻新、整理过程非常麻烦,尤其对其录放开关的清理需要非常仔细,要对每个接点都要进行抛光处理。之前在我的一个帖子里介绍过用一个带录放功能的mp3播放器改造成模拟数据磁带机的介绍,效果极好: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1689-1-1.html

最近在淘宝网站上看到一个卖全新带录、放mp3电路板的帖子,价格仅仅1.5元!如下图:

       这个电路板很有特色,它的芯片集成度大大提高了!它把FM高频头、蓝牙播放功能,全部集成到一片仅仅4mm的方形微小芯片中!大大简化了电路结构。另外还具有:
1. 有完善的充电控制电路,充满电会自动停止,不是简单的串电阻限流充电。
2. 在断电情况下,仍能记忆已经搜索到的FM电台频率数据。
3. 具备话筒录、放功能。
4. 有蓝牙无线播放功能。
5. 价格仅1.5元,现在网上还有多家店铺有卖的,价格几元左右。

       更主要是它有蓝牙播放功能,很想试验一下是否能用蓝牙无线调用磁带程序数据!这个电路板采用的是被称作杰理方案的主控芯片,型号是:JK1Z357-26C8芯片,在网上还能查到叫做“金正K5喊话器的产品机器,机器用的就是这种芯片,下图是这种产品机器的图片:

在网上我查不到主控JK1Z357-26C8芯片的资料,只能测绘部分电路板的电路图:

       从原理图看,主控芯片有两个模拟输入端,根据不同的接地电阻,主控芯片即可判断是那个按键被按下,从而实现共计对16个按键的控制和识别。而主控芯片的录音信号、线路输入信号从原理图看,使用的是同一个输入端:

       线路插座的地线,接口有两个接点如下图所示。当插入线路输入插头时,通过被插头短路到地线的检测端,最后被接到主控芯片的29脚,由此主控芯片检测到29端的下拉信号后,会通过主控芯片的30脚去控制话筒开关三极管,立即关断内置的电容话筒,而只让线路输入的信号到达芯片的第20脚录音,不会造成话筒信号的混入。

       这块全新的mp3板功放,使用的是一片MIX2018A功放芯片,这个芯片效率很高,被称作“D类”或“AB类”功放芯片。它的喇叭输出没有电容隔离,两端都是浮动的,不能与线路输入插座共地!而计算机的磁带信号输入、输出都是共地的。另外这类mp3播放器的供电电压为3.6V,与普通家用计算机的5V供电的TTL电平相差较多,所以需要对功放芯片的喇叭功率输出进行隔离,并且需要提高功放输出的电压。因此使用了一个升压变压器进行隔离和提高输出电压,实际的电路及板图如下图所示:

变压器使用小型手机开关电源的滤波电感线圈改造,小变压器和电路板如图:

具体数据可参照电原理图。机内的喇叭选用一个非常小巧长方形小喇叭,用亚克力片做个谐振腔,声音还可以,体积很小巧。

       实际测试mp3板录音时对正弦波的记录失真很小,而对计算机方波记录则失真很大,造成计算机磁带机口不能识别。因此用RC电路对计算机输出的方波进行处理后效果很好,实测从原板上的线路输入口,输入计算机信号,不知道什么原因,经过RC电路后程序波形不错,可是记录的程序里面数据总是出错!只好加装了话筒的切换开关,通过RC电路直接从话筒端输入计算机的程序信号,实际效果也很好。究其原因,可能是原线路输入口有接主控芯片的检测端,可能影响到磁带数据信号的记录。

      电路完成后,用亚克力塑料片制作一个外壳,基于废物利用的原则,连废印刷电路板都用上了!为了长期存放时避免电池自放电,还给锂电池加装了电池的总开关,便于不使用时的长期存放。

装修一下,给外壳贴膜,成品还是挺漂亮的:

       实际测试,这个模拟“磁带录音机”在有线录、放程序数据时效果很好,计算机高、低波特率的数据信号的记录、调取都非常完美。关键是要测试一下在蓝牙无线播放程序数据的效果,通过实际试验效果完美。

      这里蓝牙无线传输计算机程序数据的最大好处是什么呢?老式模拟磁带录音机记录的数据程序磁带,每段程序在磁带上是没有文件名的,只有在计算机读出磁带的引导磁带头时,才会分辨出这段磁带程序的文件名,就是这段程序的文件名是记录在这段磁带程序的头部,而我们在一盘磁带上查找某一段程序时,只能按录制时,机械磁带机芯的机械计数器,来判断一段程序的盘卷位置,或者一段、一段地快速播放搜索,因此找到某一段程序,对于磁带来说,要记住的是录制时的第几段程序,然后才能慢慢地沿着整段磁带长度去检索某段程序的准确位置!其操作也是非常麻烦的。

       而现在用蓝牙无线传输到mp3播放器上的播放机是手机,是以mp3音乐格式记录的文件!我们可以给每段mp3程序文件设定字母、汉字的文件名!这样就可以用手机或电脑强大的文件管理器,任意地搜取任意文件名的某段计算机程序并播放出来,这样的操作和检索的效率是机械模拟磁带机根本无法比拟的,另外这种芯片的“磁带机”没有机械传动、机械开关、强磁干扰,体积超小。何况它还有很灵敏的FM收音、TF卡、U盘的录音、放音呢?还有它仅仅1.5元的低价呢?

        所有的制作和试验,并不局限于这一种mp3播放板,网上有多种形式、结构,各式各样的蓝牙板、mp3板在卖,都可以根据不同电路板结构自己DIY制作。这里有段视频,是用蓝牙播放的计算机游戏程序,是与MSX标准的SVI-728计算机配合使用的。当年这种MSX标准的计算机也是中华学习机的备选机型之一。这里有一套陕西计算机厂生产的长安041-1型,灵巧中华学习机的手册封面(是MSX标准的Z80 CPU计算机,不是兼容苹果II的中华学习机)。

这里有一段任天堂制作的MSX标准计算机的功夫游戏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jQ1MDk2NzA2NA==.html

       各种、各样的mp3播放器电路板,在淘宝上有全新的,也有拆机论斤称的!功能各异。这种全新的mp3播放板,如果它的USB口不仅能充电,而且能与PC机连接,对TF卡、U盘进行读、写就更完美了。

网友:
这个厉害了,火钳刘明

网友:
另辟蹊径,真不错

网友:
我们只见过小霸王,这种没见过

网友:
这是计算机的初世代,还是以小日子的产品居多,楼主此贴有申精潜质

网友:
用MP3模拟磁带,不错的想法。

网友:
这个作品太牛了,实在是拯救老计算机的利器

网友:
这些老计算机,现在见不到了。

网友:
在8位机时代,Z80远比M6502成功!年轻时看过硅谷之火,没记错的话Z80是英特尔i8080的改进型,而6502是MC6800的廉价版,功能上Z80比6502强大得多!

网友:
一盒磁带能记录多少M?

网友:
看到BASIC编程的字眼,又让我回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上学的情景。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也太厉害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马车用上了GPS导航既视感

网友:
高手玩家啊

网友:
没有接触过这些老式计算机,仅在80年代用过穿孔机及Basic编程,楼主成功DIY无线多功能数据录音机,功底扎实,实属不易。

网友:
80年代还真用过这种电脑,每次用录音机把磁带放到机器里
然后玩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