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电蒸锅的故障太奇怪了

楼主(2025-01-16):
朋友家的,说插电滴滴报警、所有led都一闪一闪,不能进行任何操作。
去年秋天拿我这来检查,没有任何问题,插电正常使用,他拿回家故障依旧。就一直没用。今天拿过来,在我这还是正常,换了几次凉水,断开几次插头,一直正常。
朋友家厨房6平线路,其它电器正常使用;我这边老房子,市电没有接地线,万用表兆欧档检测电蒸锅不漏电,测试过程中一直触摸锅体。
奇了怪了,大家给参谋一下。
1、这玩意还不便宜,小400元

2、还“聚能环”,其实就是一个铸铝加热盘而已,跟普通电饭锅没区别

3、故障时的视频截图

在我这插电后数字位置显示三个横杠,各按键全部正常,也可以烧开水。
在朋友家三个数字和周围的led指示灯全闪,并伴有有滴滴报警声,不能操作

今天打开检查,里边很干净,没有虚焊处,拔掉感温电阻插脚,数码屏显示C1,没有报警声.

网友A:
有没有可能对方家线路有问题?

二○二五年一月十六日

网友B:
有没有可能电压不一样,他家的低了或者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对方家线路有问题?

他们家是别墅,装修质量不用怀疑,而且其它大功率电器都正常,这个蒸锅之前也一直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电压不一样,他家的低了或者高了?

我这225v左右,他那边其它电器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家是别墅,装修质量不用怀疑,而且其它大功率电器都正常,这个蒸锅之前也一直正常 ...

没现场验证,可不能这么快下结论...

二○二五年一月十六日

网友C:
坚决不为住别墅的资产阶级服务,饿死他们,大锅立场不可动摇!!!

网友:
是三插头吗?看看他家的接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225v左右,他那边其它电器正常使用

假如他那电压比你这低,并且里面供电是阻容降压供电,电容容量减少,导致上电启动时带不动反复重启,可能就变成一闪一闪的那种状态,而你家电压高一点,勉强能启动,所以又正常了

网友:
让他回家用两脚插排试试

网友:
可能是有什么干扰了吧

网友:
别野啊。让他直接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如他那电压比你这低,并且里面供电是阻容降压供电,电容容量减少,导致上电启动时带不动反复重启,可能 ...

有可能。阻容降压供电,还有继电器。按说刚插电源是待机状态,不需要多大电流。
这里顺便说一下,美的现在偷工减料也太厉害了,前几天修一台美的油汀,电源线出口位置短路烧断了。标称2200瓦,电源线用的0.75平方!2100瓦电磁炉都是1平方啊

网友D:
这种供电电阻电容降压供电,直接换1UF电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供电电阻电容降压供电,直接换1UF电容就可以了

如果空间允许,也换过开关电源。手机、机顶盒电源适配器太多了,而且体积也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阻容降压供电,还有继电器。按说刚插电源是待机状态,不需要多大电流。
这里顺便说一下,美的现 ...
找到一个类似症状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0696-1-1.html

网友:
跟你朋友说这锅还是归你吧

网友:
跟你朋友说:为了可以用这个锅,换下房子吧

网友:
有没可能短路,两线的没报故障,三线就报可能地线有故障或者带感应电,拿表测一下吧,俩俩之间估计有一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坚决不为住别墅的资产阶级服务,饿死他们,大锅立场不可动摇!!!

你这是受了多大的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