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插排,烧透的触点,

楼主(2025-01-16):
用了十来年的插排,从前年开始有两个按键,不断粘连,半个月前又粘连,撬开粘连后,其中一个按键, 每次按下去后,不通电,必须按三次才通电,只能买开关换上,拆下开关后发现,其中一个的触点已经烧穿了,这种插排按键的固定螺丝的孔距有两种,19和24毫米,以及10和16A的,我这个是19MM16A的,

网友A:
还好是独立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好是独立开关!

专门买的独立开关,就怕出问题

网友:
布局不合理,线路交叉严重

网友:
线太细了,不如公牛。

网友:
我拆修过这种开关,打磨过触点后又能继续用了

网友:
本来这开关最高只能过6A电流,改成10A或16A船型开关会更好

网友:
这个触点烧得挺厉害

网友:
用线连接的插排我已经都淘汰了,现在内部都是用铜条的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铁片,,铁片只能过小电流

网友:
华马插排现在看着山寨了些,当年也算是品牌货,内部使用的是3mm2的单股铜芯线。

网友:
加一个总开关吧

网友:
带个表头,确实有年头了。

网友:
这个插座一年本身耗电量都10度

网友:
这是铜的么?

网友:
这种开关,时间一长必烧无疑,我现在都是直接跳过开关了,除非是小功率使用

网友:
直接换成船型开关比这种开关耐用

网友:
以前的都这样的,用铜线焊起来的。

网友:
3mm2的单股铜芯线?非标产品哦,即使用上2.5平方都算奢侈品了

网友:
觉得还是一体铜条看着舒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