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凑个热闹 天宇T21L无损改装锂电和开机常亮背光

楼主(2025-01-16):
自从跟风买了这个表,感觉还不错。而且四五十块钱,可以了。唯一的遗憾就是背光不常亮,而且还要按才亮
本来准备换背光板,再画个锂电板子。但年纪大了,这种没意思的事懒得弄了。只想改个背光常亮和锂电就行。正好手上有块多的9V锂电,改一下电阻就能成4.5V。下面图即步骤,主打打损,不开洞不开槽。说不定哪天恢复一下,又是X生一手自用

电芯实测过,放到2.8V时有1100mAh,整个过程除了不开孔,缺点蛮多:
1、转换板不行,关机后待机电流大,实测240uA。
2、没有开充电口,充电时必须开电池盖。
3、背光懒得加开关,开机就常亮。反正也没什么用,我2011年买的61E改了背光开关也没用过,所以此次省了。

网友A:
  问题不大,一天才6ma,充电也很快,锂电池串个二极管能不能用呢?

网友:
小身板大耗电。3个7号电池太奇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还没4个指头粗的表也要改锂电,那得多耗电。都是那些大砖头变态耗电池才搞的。正常的表谁会搞。 ...

人家喜欢碍着你了吗?

网友C:
屏幕清晰度是硬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大,一天才6ma,充电也很快,锂电池串个二极管能不能用呢?

测试过,可以用,之前就准备2-3节10440锂电并联放现有电池仓,简单方便。但还是放弃,因为:
1、锂电池后期放电低于3.7V时,串的二极管0.3V,表上6209最小压差0.1V,此时还能勉强。再低就怕不能工作。
2、10440电芯的容量都很小,之前玩电池买过一些,都是虚标,实测最高的也才勉强300mAh。还要做保护板,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幕清晰度是硬伤

对比100+的表确实差,但是玩这个表无非就是看重它的快准狠这玩意出厂也就30块钱吧,刨去厂家赚的,也没几块钱能用在表上了。但凡加价10块都能换个好屏

网友:
等大家都改好了,我用你们的终极方案直接拿来用,呵呵。

网友:
直接锂电池就好了,干嘛还要升压!然后电池仓里塞个无线充电板,实现无线充电!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diy帖
更换9v电池的又一帖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测试过,可以用,之前就准备2-3节10440锂电并联放现有电池仓,简单方便。但还是放弃,因为:
1、锂电池后 ...

为什么要串二级管降压呢?不是直接一个锂电电压刚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串二级管降压呢?不是直接一个锂电电压刚好吗?

防反。直接接锂电也行。另外,之前是看有说担心电压波动大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内部采样什么的。为避免麻烦就用了升压板到4.几V,假装让表以为是7号电池在供电

网友:
看全了各种改造,等弄个回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防反。直接接锂电也行。另外,之前是看有说担心电压波动大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内部采样什么的。为避免麻烦就 ...

这种升压板工作在开关状态,有干扰,你不管升到几伏,里面有个三端稳压都会给你降到3.3伏。

网友E:
你这种所谓无损改装,还不如不改,电池放在那里影响ncv探测,背光那种接线方法自动关机的时候不能自动关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种所谓无损改装,还不如不改,电池放在那里影响ncv探测,背光那种接线方法自动关机的时候不能自动关背 ...

目前没看到完美背光方案,先将就用着等大佬研究出完美的改法。

网友F:
上面那个电阻多大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面那个电阻多大的呀

最新改法是R3断开单片机连接,之后r3再接一根线到c11,能超时关背光。

网友:
新手观摩学习中

网友:
为什么最近天宇T21L这么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