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个OLED一体式T12便携烙铁控制板可以改普通的616吗

楼主(2025-01-16):
这个OLED一体式T12便携烙铁在使用时无意中碰到了220v,啪的一声烧了,靠显示屏排线处的外壳烧黑,板子上电源负极铜箔烧断。尾部dc-dc芯片坏,三端稳压坏,一个电容击穿。
把dc-dc用7805代替,原来三端稳压用1117替换,补上被烧断的铜箔,电压正常,电流25mA。试了一下把输出P沟道场效应管强制G极接地,电流1.3A(输入12v时),加热,但加热灯不亮。之后却每次通电就加热,不知是不是把场管烧坏了。测试8050没坏,更换过358,tl431不知是否损坏。估计单片机25F2k32S2多半坏了。OLED也应该坏了。我花时间把电路图画出来了,想把它改成普通无显示屏的类似616控制板烙铁,不知道是否可行?
电路图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比如358的8脚?指示灯处?

网友:
留着358和一些阻容原件按616电路图飞飞线应该就可以用了

网友:
再买一个控制器吧,数码管那种就行

网友:
用外壳和支架,再用616板嫁接一下凑合用吧。

网友:
用外壳和支架, 再配616的板 。

网友:
量下原尺寸,重新做个板子

网友(2025-04-22):
扔了吧,这货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