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自己动手更换红旗B90纵臂胶套

楼主(2025-01-16):
动手能力弱,工具不全的尽量不要自己搞了,车子情况是奔腾b90,低速时走轻微颠簸路面底盘后面有噔噔噔的声音,千斤支起来,发现纵臂胶套裂开了,10年老车了,哪个严重换哪个吧,买了2个胶套,在单位车库自己搞起来,没有压床的放弃自己换胶套吧,真心不好搞。全程一个人,天要黑了,换好后的照片没拍。有时间把另一侧也换了。

网友:
又一个体制内的壕...

二○二五年一月十六日

网友A:
你怎么取下来的?

网友B:
请教LZ这胶套用啥工具取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LZ这胶套用啥工具取下来的?

可以用手动油压千斤顶做个支架,然后车个和胶套同外径(略小点,能过孔)的套子。。。。

网友:
这个厉害了,外面都是换总成,换好之后感觉如何?

网友:
这个得有工具有闲有场地的才能搞,其他人围观就行

网友C:
关键的更换环节没有描写和照片。

还有精准等位也是必须的,这个是怎么做的?

网友D:
胶套安装一般都有方向要求,安装时要看下有没有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的更换环节没有描写和照片。

还有精准等位也是必须的,这个是怎么做的? ...

全程一个人,真没那么多时间拍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胶套安装一般都有方向要求,安装时要看下有没有标记

换之前做好功课,换的时候心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取下来的?

下面垫空,锤子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LZ这胶套用啥工具取下来的?

砸下来的,砸不到的时候,用锯条把旧胶套割个豁口,螺丝刀顶住砸

楼主:
这个就是拆卸胶套的工具,小台钳,实话不太好用,但是锤子硬敲肯定是敲不进去。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拆卸胶套的工具,小台钳,实话不太好用,但是锤子硬敲肯定是敲不进去。 ...

你这半边顶的偏心了,也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半边顶的偏心了,也吃力。

压一半,不可能同时进的,所以压完这面压那面,交替这压就好了

网友:
网上买一套拆胶套的简易工具,也不到十多元钱来拆轻松的多,就是2个空心套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