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Keils EMI FILTER滤波器模块拆机

楼主(2025-01-16):
这个滤波器应用挺广泛,之前我们消防报警线路有高频干扰,乱报警,用这种滤波器后就稳定了。
一直没有研究内部结构,网上买一个拆开看看,这个是24V的,重量特别轻。之前单位用的都是实体店买的220V的,比这个略重一些。
这个大概8元买的,简单拆开看一下,对比好一点的电源前级用的EMI滤波电路,它可逊色多了。

网友:
直流的,示意图是交流的。

网友A:
只有一颗电感,旁边那个蓝色的是啥?

二○二五年一月十六日

网友:
低劣产品

网友:
好的开关电源一般用不到这个

网友:
热熔胶把档次拉低了!

网友B:
就一电感电容啊

网友:
低压直流的,里面的绝缘处理比较简单。

网友:
好简单啊,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颗电感,旁边那个蓝色的是啥?

LN对外壳,y电容?

网友:
看着好简陋啊

网友:
高频开关电源也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N对外壳,y电容?

对,是Y电容,貌似不应该买低压的,应该买220V的,这东西估计向上不能兼容,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一电感电容啊

有电容,蓝色的是瓷片电容。这个做的确实有点垃圾,好的都是用专用的封灌胶固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颗电感,旁边那个蓝色的是啥?

瓷片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颗电感,旁边那个蓝色的是啥?

电容

网友:
比较简陋,外面的盒子可以利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颗电感,旁边那个蓝色的是啥?

一个共模电感,一个X电容两个Y电容。

网友:
没有电容,比较不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共模电感,一个X电容两个Y电容。

外加一个铁壳屏蔽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