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煤矿吊蓝的加热板拆解

楼主(2025-01-16):
吊蓝里的加热片,用来烘干衣物的,但是吊蓝数量大,仅仅试过一次后停用。它位于吊蓝底部,不锈钢板做上面板,下面板应该是PvC材质的,没照,电阻测量了1.79千欧,冷态应该30瓦

网友:
新型发热材料电热膜

网友:
该吊篮停用的原因是23年山西吕梁永聚煤矿矿工澡堂的吊篮起火导致重大事故吧。

网友:
国家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司一级指挥长 王天瑞: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是这个电动吊篮系统的主电源线与固定电源线的金属线夹连接部分的绝缘破损,正负极直接搭接短路产生的高温电弧引燃了周边的可燃物,导致了火灾的发生。

网友(2025-03-25):
这种就是发热膜原理的